关于三极管的导通问题

楼主:
首先是三极管的导通条件问题,书上以及网上说的多的事NPN:Uc>Ub>Ue,PNP:Ue>Ub>Uc,即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但如果按照这样子理解,PNP三极管Ub接地会导通是不是说不过去?
其次是三极管的偏置电阻问题,偏置电阻需要在什么时候加?为什么像网上很多蜂鸣器驱动电路只需要在基极加个电阻就可以了
我们这一个人说只要发射极正偏就可以,然后Uc>Ub就放大,Uc<Ub就饱和,但我不理解这种说法的缘由。
希望大家帮忙解惑

网友A(2020-06-04):
个人感觉自己研究下原理,不要太依赖书本,如果单纯看书本上的只会把人弄晕,其实国内写书的哪些人所谓的教授只是把国外的教材生硬的翻译过来,然后大家相互剽窃,自己都不懂是什么,也不会考虑到应用的时间情况,从网上下个三极管的datasheet,仔细研究下比看书死记好很多.

网友B:
你好,我是这样理解使用三极管的,不管是NPN还是PNP,表示图的箭头上都是由P指向N,所以可以快速的识别是PNP还是NPN,然后使用很简单,箭头的方向就是电流的方向,也就是箭头的入口接正极,箭头位置接负极,基极位置是固定的,是个触发极,可以理解为gate,一个门,看箭头可以知道基极应该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也就是高低电平导通,从图上很明显PNP箭头指向基极,NPN箭头指向外边,从基极出发,所有NPN基极是高电平导通,PNP是低电平导通,至于你提到的电阻,纯粹是限流作用,还有就是负载应该接到集电极端,发射极有放大作用,就是从基极流过的电流和集电极流过的电流之和,你提到的蜂鸣器没接电阻,它能抗住5V电压可以不用接,驱动发光二极管(2V~3.2V)的就必须接限流电阻了,要不直接烧掉,三极管表示图区分各极(基极是固定的,就是中间那个,箭头(不论方向冲里还是冲外)那个就是发射极,另一个就是集电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C:
1.你用单片机发低信号 不就是地吗?  NPN 是ub》ue,会使be导通,然后电子会从e出来向上走,把C极正电子拉下来,ce形成电流,导通,,PNP三极管Ub接地,uc也接地,如果导通的话,电子往哪里流?
2.基极加电阻是为了限流和防止关不住,ue加电阻是为了限流

网友D:
楼认为“PNP三极管Ub接地会导通是不是说不过去”,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