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寄存器 如何取值?

楼主(2020-06-04):
例如我现在要设置第3项:彩屏工作窗口设置,有个疑问寄存器地址的值是如何取的,是不是30h~3Fh都可以取?另外程序中 temp=XL>>8;为什么要右移8位?

楼主:
没人回答么,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的问题,把数据手册看明白就会解决,我们没有数据手册不好回答。

网友B:
你的tmp变量是不是16位的,寄存器应该是8位的。一开始是把tmp变量中的低8位参与LCD_DataWrite()运算,右移8位取出tmp变量中的高8位,再参与LCD_DataWrite()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把数据手册看明白就会解决,我们没有数据手册不好回答。

谢谢,已经在数据手册中找到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tmp变量是不是16位的,寄存器应该是8位的。一开始是把tmp变量中的低8位参与LCD_DataWrite()运算,右移8 ...

//*************写数据*************//
void LCD_DataWrite(unsigned char Data)
{
                cs1=0;
                rs=0;  // 数据读取或写入周期
                rd=1; //delay_us(5);
                BUS = Data;//数据总线
                wr=0; //delay_us(5);资料写入 (Data Write)
                wr=1; //数据读取 (Data Read)
                cs1=1;
                  wr=0; //delay_us(5); 指令写入(CMD Write)
                wr=1; //状态读取(Status Read)
                cs1=1;

这个是写数据函数(8位的),现在只是设置工作窗口,X轴左边、右边,Y轴左边、右边。变量tmp实际应该是8位的,为什么要右移还是搞不懂

楼主:
看数据手册,貌似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