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817光耦,我在input光耦输入端接高电平5V时。OUTPUT输出12V,input直接接地...

楼主(2020-06-04):
使用原理图 input 端STC单片机PWM接口的3.6KPWM波,Vcc接12v,If=2.5ma,RL=2.2K
左侧input  单片机出来方波完整
PWM输出接口连接光耦后OUTPUT 12V端波形
波形发生变化。
VCC接12V,我在input光耦输入端接高电平5V时。OUTPUT输出12V,input直接接地0V时,OUTPUT输出11.08V,光耦是更换后又测量的。求大神解惑。

网友A:
楼主接线图错误,当然得不到正确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接线图错误,当然得不到正确波形。

波形相位的问题倒是好理解,可是末端输出的不对  高电平12V低电平11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波形相位的问题倒是好理解,可是末端输出的不对  高电平12V低电平11V

你的电路图是错的难道看不出来?

网友B:
你的光耦速度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光耦速度够吗?

EL817最大因该到8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图是错的难道看不出来?

劳烦大神标出

网友C:
路主电路电路图错了
intput输入应该输入如下

网友A:
前面已经给你两个图,一个高电平驱动,一个低电平驱动,根据需要选取。对比你的图不就知道哪里错了吗。

网友D:
你就是自己给自己挖坑了

网友E:
引脚1应连接到单片机的IO,引脚2应接地。 当单片机输出5V高电平信号时,输入光电二极管处于导通状态,光耦合器的输出应为0V; 当单片机输出0V低电平信号时,光耦合器输出应为VCC,12V。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接线图错误,当然得不到正确波形。

麻烦问一下  反向输出的 RIN和VCC 是不是 不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