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植物温度光照采集系统 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0-06-04):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a=0,temp1=0,b=0,number=0,pagenum=0;
   uchar buff[4] ;
   SWITCH=0;
   TMOD=0x11;        // 定时器 0 初始化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 开总中断
   ET0=1;          // 开定时器 0 中断
   TR0=1;          // 开始计时
   Init_LCD();
        for(number=0;number<20;number++)
         {
                        pagenum=0;//第一页
                for(a=0;a<2;a++)
                {
                 C_display_L(pagenum,(a+1)*16,a);  //显示温度
                }
                        pagenum=3;//第一页
                for(a=2;a<4;a++)
                {
                 C_display_L(pagenum,(a-1)*16,a);  //显示光照
                }

                        pagenum=6;//第一页
                for(a=4;a<6;a++)
                {
                 C_display_L(pagenum,(a-3)*16,a);  //显示时长
                }
     }
   while(1)
   {
      ShowTem();//温度
          if(buttonflag==1)
          {
           SWITCH=1;
          }
          else
          {
            SWITCH=0;
          }
          if(KEY==0)
          {
            delay_ms(5);
                if(KEY==0)
                {
                  while(KEY==0);
                  if(buttonflag==1)
                  {
                    buttonflag =0;
                  }
                  else
                  {
                    buttonflag=1;
                  }
                }
          }
           pagenum=4;
           E_Display_R(pagenum,0*8,buttonflag);          //显示开关
           pagenum=7;
           buff[0] = time_count/1000;
           buff[1] = time_count%1000/100;
           buff[2] = time_count%100/10;
           buff[3] = time_count%10;
           for(a=0;a<4;a++)
           {
             E_Display_R(pagenum,a*8,buff[a]);          //显示时长
           }
   }
}

网友A:
正在做相关的设计。太好了  51有你太棒了

网友B:
有附加说明吗

楼主:
什么附加  功能很简单的

网友C:
能解释一下程序的一个大概流程不?比如开始,初始化io口,温度检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