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keil+Proteus实现 51单片机的modbus通讯 附源程序

楼主(2020-06-04):
利用keil proteus 实现 51单片机的modbus通讯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t4y1y7Sx  录了一个小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t4y1y7Sx/

//FIRMWARE FOR SLAVE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函数定义//
void InitUART(void);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void Send(uchar * a,uchar b);
void mdproc(uchar);
Uint16 Crc16(Uint16 *puchMsg, Uint16 usDataLen);
void modbus_read_back();
void modbus_write_back(uchar add , uchar val);
//变量定义
Uint16  temp16;
uchar rx_buff[20];
//灯和开关定义
sbit led1=P3^2;
sbit led2=P3^3;
sbit led3=P3^4;
sbit led4=P3^5;

sbit k0 = P1^0;
sbit k1 = P1^1;
sbit k2 = P1^2;
sbit k3 = P1^3;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
const Uint16 code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 CRC低位字节值表*/
const Uint16 code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while(1)
        {
        }
}

Uint16 Crc16(uchar *puchMsg, Uint16 usDataLen)
{
        Uint16 uchCRCHi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
        Uint16 uchCRCLo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
        Uint16 temp16;
        Uint32 uIndex ;                      /* CRC循环中的索引  */
        while (usDataLen--)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
                temp16=*puchMsg++;
                uIndex = uchCRCHi ^ temp16 ; /* 计算CRC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3C;
    TL0 = 0x0B0;
}
//串口中断函数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mdproc(SBUF);//处理数据
    }
    else
      TI = 0;
}

void mdproc(uchar b)
{
        rx_buff[0] = rx_buff[1];
        rx_buff[1] = rx_buff[2];
        rx_buff[2] = rx_buff[3];
        rx_buff[3] = rx_buff[4];
        rx_buff[4] = rx_buff[5];
        rx_buff[5] = rx_buff[6];
        rx_buff[6] = rx_buff[7];
        rx_buff[7] =         b ;

        if((rx_buff[0] == 0x11 ) &&
                        (rx_buff[1] == 0x01) &&
                        (rx_buff[2] == 0x00) &&
                        (rx_buff[3] == 0x13)
                )
        {
                modbus_read_back();//返回本机的状态
        }

        if((rx_buff[0] == 0x11 ) &&
                        (rx_buff[1] == 0x05) &&
                        (rx_buff[2] == 0x00) &&
                        (rx_buff[3] == 0x00)    //控制第一路灯
                )
        {
                        if(rx_buff[4] == 0xff)
                        {
                                modbus_write_back(0,1);
                                led1 = 1;
                        }
                        else
                        {
                                modbus_write_back(0,0);
                                        led1 = 0;
                        }
        }

                if((rx_buff[0] == 0x11 ) &&
                        (rx_buff[1] == 0x05) &&
                        (rx_buff[2] == 0x00) &&
                        (rx_buff[3] == 0x01)    //控制第二路灯
                )
        {
                        if(rx_buff[4] == 0xff)
                        {
                                modbus_write_back(1,1);
                                        led2 = 1;
                        }
                        else
                        {
                                modbus_write_back(1,0);
                                        led2 = 0;
                        }
        }

        if((rx_buff[0] == 0x11 ) &&
                        (rx_buff[1] == 0x05) &&
                        (rx_buff[2] == 0x00) &&
                        (rx_buff[3] == 0x02)    //控制第三路灯
                )
        {
                        if(rx_buff[4] == 0xff)
                        {
                                modbus_write_back(2,1);
                                        led3 = 1;
                        }
                        else
                        {
                                modbus_write_back(2,0);
                                        led3= 0;
                        }
        }

                if((rx_buff[0] == 0x11 ) &&
                        (rx_buff[1] == 0x05) &&
                        (rx_buff[2] == 0x00) &&
                        (rx_buff[3] == 0x03)    //控制第四路灯
                )
        {
                        if(rx_buff[4] == 0xff)
                        {
                                modbus_write_back(3,1);
                                        led4 = 1;
                        }
                        else
                        {
                                modbus_write_back(3,0);
                                        led4 = 0;
                        }
        }
}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Send(uchar * a,uchar b)
{
        uchar i;
        uchar *p;
        p= a;
        for(i=0;i<b;i++)
        {
        SendOneByte (*p);
                p++;
        }
}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E;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TMOD |= 0x01;
    TH0 = 0x3C;
    TL0 = 0x0B0;
    ET0 = 1;
    TR0 = 1;

}

void delay(void)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按照网页的说明发送数据
void modbus_write_back(uchar add , uchar val)
{
uchar buff[8];
buff[0] = 0x11;
buff[1]        = 0x05;
buff[2] = 0x00;
buff[3] = add;
if(val == 1)
{
buff[4] = 0xff;
buff[5] = 0x00;
}
else
{
buff[4] = 0x00;
buff[5] = 0x00;
}
temp16=Crc16(buff,6);
buff[6]         = (temp16>>8)&0x00ff;
buff[7]         = temp16&0x00ff;
Send(buff,8);
}
//按照网页的说明发送数据
void modbus_read_back()
{
uchar buff[8];
buff[0] = 0x11;
buff[1]        = 0x01;
buff[2] = 0x01;
buff[3] = P1;
temp16=Crc16(buff,4);
buff[4]         = (temp16>>8)&0x00ff;
buff[5]         = temp16&0x00ff;
Send(buff,6);
}

MODBUS 使用proteus仿真.zip

用proteus仿真

keil源码

网友A:
大哥,版本太高打不开啊,不可能我再重新安装一个吧

网友B:
马克,谢谢楼主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2020-12-08):
你好大哥,我下了你的keil'+proteus实现moobus通讯附件,程序烧录到板子里,运行之后有虚拟窗口,但是没有协议命令,请教一下为什么

网友D:
楼主,为什么我用proteus仿真,虚拟窗口什么都没有显示啊

网友E(2021-03-06):
是完整正确的版本吗?

网友F:
正在學習,謝謝大師!

网友F:
download for study, thanks a lot.

网友G:
正在學習,謝謝大師! 正在學習,謝謝大師!

网友H(2022-05-17):
资料是不是不全呀,没有主站的程序

网友I:
有没有实际电路中调试成功了的回复?

网友J(2023-01-28):
没有主站资料,可能调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