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步进电机 数码管+1602 有仿真图和单片机源码

楼主(2020-06-04):
/*  步进电机程序              */
/*P1^0 为四相单四拍, P1^1 为四相双四拍, P1^2 为四相八拍  */
/*P1^3 为启动 / 停止控制、 P1^4 方向控制、 P1^5 加速、 P1^6 减速  */
/* 用 4 位 LED 数码管显示工作步数。                */
/* 用 3 个发光二极管显示状态  */
/* 正转时红灯亮,反转时黄灯亮,不转时绿灯亮      */
/* 编写人:  */
/* 时间: 2013-06-26 */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egData P0        // 数码管数据口
#define KeyData P1        // 按键控制数据口
#define MotorData P2        // 电机控制数据口
#define dula P0     //段选
sbit wela1=P3^0; // 数码管位选 1
sbit wela2=P3^1; // 数码管位选 2
sbit wela3=P3^3; // 数码管位选 3
sbit wela4=P3^7; // 数码管位选 4
sbit wela5=P2^4; // 数码管位选 5
sbit wela6=P2^5; // 数码管位选 6
sbit wela7=P2^6; // 数码管位选 7
sbit wela8=P2^7; // 数码管位选 8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P2^7;
#define LCD_data  P0
uchar   code  table2[13]={"RAOZU:Y90S-2"};
uchar   code  table3[25]={"DZ:0X200 ZS:75"};
sbit LedGreen=P3^4;// 控制绿灯-停止
sbit LedRed=P3^5;  // 控制红灯-停止
sbit LedYellow=P3^6;// 控制黄灯-停止
uchar PositiveSingleFour[]={0xf1,0xf4,0xf2,0xf8}; // 步进电机正相单四拍数表 ;
uchar PositiveDoubleFour[]={0xf5,0xf6,0xfa,0xf9}; // 步进电机正相双四拍数表 ;
uchar PositiveEight[]={0xf1,0xf5,0xf4,0xf6,0xf2,0xfa,0xf8,0xf9};// 步进电机正相八拍数表 ;
uchar NegitiveSingleFour[]={0xf1,0xf8,0xf2,0xf4}; // 步进电机反相单四拍数表 ;
uchar NegitiveDoubleFour[]={0xf9,0xfa,0xf6,0xf5}; // 步进电机反相双四拍数表 ;
uchar NegitiveEight[]={0xf1,0xf9,0xf8,0xfa,0xf2,0xf6,0xf4,0xf5};// 步进电机反相八拍数表 ;
uchar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40,0x76,0x38};//数码管显示
uchar Flag=0; // 用来控制拍数循环;
uchar Mode=0; // 用来标志工作模式;
uchar Way=0; // 用来标志运转方向
uchar Num=0; // 用来定时计数
uchar Delay=0; // 用来标志延时时间到
uchar Move=0; // 用来标志启动或停止
uint Step=0; // 用来计算步数的;
char Speed=12;  // 用来表示速度
char SpeedMax=2; // 最大速度 - 参数为时间
char SpeedMin=22; // 最小速度
char SpeedChang=1; // 速度每次改变量
uint Pulse=0;  //计数
uint Period=0 ; //周期计数
uint real_speed=0;  //实际转速
uint lilun_speed=0;  //理论转速
/****************** 函数声明部分 **********************/
void Init();
//void Display(uint);
void DelayMs(uint);
void KeyScan();
void Motor();
void display(uint first,uint second,uint third,uint forth);
void display2(uint first,uint second,uint third,uint forth);
/****************** 主函数 **********************/
/********************************/
void delay_us(); //18us
void delay_ms(uint);
void lcd_init();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void lcd_write_dat(uchar dat);
void lcd_init();
void lcd_display(uchar add,uchar dat);
/***********************************/
void delay_us()
{
uchar x;
for(x=0;x<5;x++);
}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23;y++);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delay_us();
  LCD_data=com;
  E=1;    //高脉冲写入数据
  delay_us();
  E=0;
}
void lcd_write_dat(uchar dat)
{
  E=0;
  RS=1;
  RW=0;
  delay_us();
  LCD_data=dat;
  E=1;    //高脉冲写入数据
  delay_us();
  E=0;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
{
delay_ms(1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_ms(10);
lcd_write_com(0x0c);
lcd_write_com(0x06);
lcd_write_com(0x01);
delay_ms(2);

}
void lcd_display(uchar add,uchar dat)    //lcd显示(地址,数据)
{
lcd_write_com(add);

lcd_write_dat(dat);
delay_us();
}
void main()
{
char i;
  lcd_init();
for(i=0;i<12;i++)
{
  lcd_display(0x80+i,table2[i]);
}
for(i=0;i<14;i++)
{
  lcd_display(0x80+0x40+i,table3[i]);
}
   Init();
while(1)
{
   KeyScan();
   Motor();
  // display(real_speed/1000,real_speed%1000/100,real_speed%100/10,real_speed%10) ;
   display(lilun_speed/1000,lilun_speed%1000/100,lilun_speed%100/10,lilun_speed%10) ;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int first,uint second,uint third,uint forth)
{
  wela1 = 0;
dula = table[first];   //显示第一个
DelayMs(1);
wela1 = 1;
dula = 0x00;    //一定要加,否则不稳定
wela2 = 0;
dula = table[second];  //显示第二个
DelayMs(1);
wela2 = 1;
dula = 0x00;
wela3 = 0;
dula = table[third];  //显示第三个
DelayMs(1);
wela3 = 1;
dula = 0x00;
wela4 = 0;
dula = table[forth];   //显示第4个
DelayMs(1);
wela4 = 1;
dula = 0x00;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2(uint first,uint second,uint third,uint forth)
{
    wela5 = 0;
dula = table[first];   //显示第一个
DelayMs(1);
wela5 = 1;
dula = 0x00;    //一定要加,否则不稳定
wela6 = 0;
dula = table[second];  //显示第二个
DelayMs(1);
wela6 = 1;
dula = 0x00;
wela7 = 0;
dula = table[third];  //显示第三个
DelayMs(1);
wela7 = 1;
dula = 0x00;
wela8 = 0;
dula = table[forth];   //显示第4个
DelayMs(1);
wela8 = 1;
dula = 0x00;
}
/****************** 电机运转函数 **********************/
void Motor()
{
if(Move==1)
{
     LedGreen=0;
   if(Delay==1)
   {
     Delay=0;
     if(Way==0)
     {
      LedRed=0;
    LedYellow=1;
       switch(Mode)
       {
           /* 电机步进拍数表数据送到电机控制口;判断一周拍数是否完成;步数加 1*/
         case 1:MotorData=PositiveSingleFour[Flag++];if(Flag>=4) Flag=0;Step++;break;
         case 2:MotorData=PositiveDoubleFour[Flag++];if(Flag>=4) Flag=0;Step++;break;
         case 3:MotorData=PositiveEight[Flag++];if(Flag>=8) Flag=0;Step++;break;
         default:  ;
       }
     }
     else
     {
     LedRed=1;
    LedYellow=0;
       switch(Mode)
       {
         case 1:MotorData=NegitiveSingleFour[Flag++];if(Flag>=4) Flag=0;Step++;break;
         case 2:MotorData=NegitiveDoubleFour[Flag++];if(Flag>=4) Flag=0;Step++;break;
         case 3:MotorData=NegitiveEight[Flag++];if(Flag>=8) Flag=0;Step++;break;
         default:  ;
       }
     }
   }
}
else
{
   MotorData=0xef;
   LedGreen=1;
}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
{
Move=0;
LedGreen=1;
Step=0;
MotorData=0xef;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MOD=0x11;        // 定时器 0 初始化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EA=1;          // 开总中断
ET0=1;          // 开定时器 0 中断
TR0=1;          // 开始计时
}
/****************** 按键检测函数 **********************/
void KeyScan()
{
uchar Temp,Over=0;
Temp=KeyData;
Temp=Temp&0x08;
  if(Temp!=0x08)   // 启动键按下
{
    Move=1;
   Temp=KeyData;
   Temp=Temp&0x60;
   if(Temp!=0x60)
   {
      DelayMs(2);          // 按键软件消抖
      Temp=KeyData;
     Temp=Temp&0x60;
     if(Temp!=0x60)
     {
        Over=1;        // 有键按下则不扫描后续按键
        if(Temp==0x40)    // 加速键按下
       {
          while(Temp!=0xe7)  // 按键松开检测
         {
           Temp=KeyData;
           Temp=Temp&0xe7;
         }
         Speed=Speed-SpeedChang;
         if(Speed<=SpeedMax)
         {
            Speed=SpeedMax;  // 一直按加速键则保持到最大速度
         }
       }
        else if(Temp==0x20)          // 减速键按下
       {
          while(Temp!=0xe7)
         {
           Temp=KeyData;
           Temp=Temp&0xe7;
         }
         Speed=Speed+SpeedChang;
         if(Speed>=SpeedMin)
         {
           Speed=SpeedMin;
         }
       }
     }
   }
    if(Over==0)              // 判断前是否有键按下
   {
      Temp=KeyData;
     Temp=Temp&0x10;
     if(Temp!=0x10)
     {
       DelayMs(2);
       Temp=KeyData;
       Temp=Temp&0x10;
       if(Temp!=0x10)
       {
          Way=0;          // 方向按键按下,电机顺时针转动
       }
     }
      else
     {
       Way=1;
     }
   }
   if(Over==0)
   {
     Temp=KeyData;
     Temp=Temp&0x07;
     if(Temp!=0x07)
     {
       DelayMs(2);
       Temp=KeyData;
       Temp=Temp&0x07;
       if(Temp!=0x07)
       {
         switch(Temp)
         {
            case 0x06:  Mode=1;break;// 电机四相单四拍运行
            case 0x05:  Mode=2;break;// 电机四相双四拍运行
            case 0x03:  Mode=3;break;// 电机四相八拍运行
         }
       }
     }
   }
}
  else
{
    Move=0;              // 电机停止
}
}
/**************** 毫秒延时 ***************/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t1,y;
for(t1=z;t1>0;t1--)
   for(y=110;y>0;y--);
}
/**************** 定时器 0 中断函数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 TH0=(65536-45872)/256;
// TL0=(65536-45872)%256;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Num++;
Period++;
if(Num>=Speed)
{
    Num=0;
    Delay=1;      // 延时时间到
}
  if(Period >= 500)
  {
    real_speed=Pulse*60;   //实际转速
    lilun_speed =Step*15;  //理论转速
Step=0;
    Pulse=0;
Period=0;
  }
}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
void Int0()        interrupt 0
{
  Pulse++;//脉冲++
}

步进电机1602

网友A(2020-10-23):
仿真看了一下1602显示的数据没有任何变化,无论按哪个按键1602都无任何变化,不知为何?楼主能否告诉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帖子都沉了也没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