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单片机按键控制源程序错误

楼主:
PIC16系列单片机,RA1-3引脚接按钮,三个按钮控制RC1-3引脚的高低电平变化.RA1按钮按下,RC1为高电平,RC2为高电平,RC3为低电平。
RA2按钮按下,RC1为低电平,RC2为高电平,RC3为低电平。
RA3按钮按下,RC1为高电平,RC2为高电平,RC3为高电平

下面是自己写的,但是实现不了,不知道哪里错了?求教
#include <pi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x)  //延时函数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main()   //主函数
{
TRISA=1;PORTA=0xff;
TRISC=0;PORTC=0x00;
while(1)
{
if((PORTA & 0x02) != 0x02)  //判断按键是否有被按下,有则为0
  {
  delay(10); //去抖
  if((PORTA & 0x02) != 0x02) //去抖完得再判断一次
   {
         RC1=1;
         RC2=1;
         RC3=0;
   }

  }
if((PORTA & 0x04) != 0x04)  //判断按键是否有被按下,有则为0
  {
  delay(10); //去抖
  if((PORTA & 0x04) != 0x04) //去抖完得再判断一次
   {
         RC1=0;
         RC2=1;
         RC3=0;
}
  }
if((PORTA & 0x08) != 0x08)  //判断按键是否有被按下,有则为0
  {
  delay(10); //去抖
  if((PORTA & 0x08) != 0x08) //去抖完得再判断一次
   {
         RC1=1;
         RC2=1;
         RC3=1;
   }
  }
}
}

网友A(2020-06-04):
有没有大佬教我一下,谢谢了,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改我的程序了

网友A:
有没有大佬教我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B:
对于PIC16F877A,需要考虑端口复用的问题。
你的RA1~RA3要把ADC功能关闭了。
具体请看ADCON1这个寄存器。
下面代码增加了ADCON1=0X07,表示所有pa口都为数字口,不是ADC口。
#include <pi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x)  //延时函数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main()   //主函数
{
        TRISA=1;PORTA=0xff;
        ADCON1=0X07;
        TRISC=0;PORTC=0x00;
        while(1)
        {
          if((PORTA & 0x02) != 0x02)  //判断按键是否有被按下,有则为0
          {
          delay(10); //去抖
          if((PORTA & 0x02) != 0x02) //去抖完得再判断一次
           {
                 RC1=1;
                 RC2=1;
                 RC3=0;
           }

          }
        if((PORTA & 0x04) != 0x04)  //判断按键是否有被按下,有则为0
          {
          delay(10); //去抖
          if((PORTA & 0x04) != 0x04) //去抖完得再判断一次
           {
                 RC1=0;
                 RC2=1;
                 RC3=0;
        }
          }
        if((PORTA & 0x08) != 0x08)  //判断按键是否有被按下,有则为0
          {
          delay(10); //去抖
          if((PORTA & 0x08) != 0x08) //去抖完得再判断一次
           {
                 RC1=1;
                 RC2=1;
                 RC3=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