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PCF8951电压表(0-5V)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6-04):
以下是仿真图和程序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in.h>
#include <ad.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sbit LED1=P1^6;        //测试灯
#define AddWr 0x90   //写数据地址
#define AddRd 0x91   //读数据地址

extern bit ack;
unsigned char ReadADC(unsigned char Chl);
bit WriteDAC(unsigned char dat);
u8 SEG[4];
u8 test_flag=0;
code u8 display_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定义段码
code u8 display_wei[4]={0x70,0xB0,0xC0,0xE0}; //定义位码

//1ms定时中断
void Time1_Init()
{
   TMOD = 0X10;
   TH1 = 0XFC;
   TL1 = 0X18;
   TR1 = 1;
   ET1 = 1;
   EA = 1;
}
//纯延时
void Delay_ms(u16 i)
{
   u8 j;
   for(;i >0;i--)
   {
       for(j=0;j < 110;j++);
   }
}
//数码管显示
void Shu_dispaly(u8 wei,u8 duan)
{
        P2=display_wei[wei];
        P0=display_duan[duan];
        if(wei==3)
        {
                P0=P0|0x80;
        }
}

void main()
{
        u8 num,i;
        float Voltage_temp;        //定义浮点变量
        u16 Voltage;
        Time1_Init();
        LED1=0;
        Delay_ms(20);
        while(1)
        {
                if(test_flag)//1S读取一次
                {
                        test_flag=0;
                        for(i=0;i<5;i++)                  //连续读5次,取最后一次,以便读取稳定值
                        num=ReadADC(0);                //读取第1路电压值,范围是0-255
                        Voltage_temp=(float)num*5/256;   //根据参考电源VREF算出时间电压,float是强制转换符号,用于将结果转换成浮点型
                        Voltage=Voltage_temp*1000;
                }
                SEG[0]=Voltage%10;        //个位
                SEG[1]=Voltage/10%10;//十位
                SEG[2]=Voltage/100%10;//百位
                SEG[3]=Voltage/1000%10;//千位
                for(i=0;i<4;i++)
                {

                        Shu_dispaly(i,SEG[i]);
                        Delay_ms(10);
                }
        }
}

//中断入口:1S

void interrupt_time_1()  interrupt  3
{
        static u16 Counter=0;
        TH1 = 0XFC;
        TL1 = 0X18;
        Counter++;
        if(Counter==1000)
        {
                           LED1=~LED1;
                        Counter=0;
                        if(test_flag==0)
                        {
                                test_flag=1;
                        }
        }

}
//ADC值读取
unsigned char ReadADC(unsigned char Chl)
{
           unsigned char Val;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AddWr);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0x40|Chl);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Start_I2c();
           SendByte(AddWr+1);           //1001 0001 是读命令
              if(ack==0)return(0);
           Val=RcvByte();
           NoAck_I2c();                 //发送非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Val);
}

楼主:
我是萌新

网友A(2020-12-16):
楼楼的代码运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