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atmega16单片机舵机问题 不按指示走

楼主(2020-06-04):
#include <avr/io.h>       12m晶振 想0度和45度之间转sg90舵机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BIT(x) (1<<x);
unsigned typedef char u8;
u8 js,i;
void pz()//配置步进电机IO口输出
{        DDRB|=BIT(3);
        DDRB|=BIT(2);
        DDRB|=BIT(1);
}

void BJDJ()//配置步进电机IO口
{        PORTB|=BIT(2);
        PORTB&=~BIT(1);
}
void dsp()//配置定时器
{        TCCR1B=0x04;
        TIMSK=0x04;
        sei();
       TCNT1H=0xff;
       TCNT1L=0xfa;
}
ISR (TIMER1_OVF_vect)//定时器1
{        TCNT1H=0xff;//设置初值 定时时间0.1毫秒
         TCNT1L=0xfa;
          js++;
                if(js<=200)
           {                  if(js<=5)
                          PORTB|=BIT(3);
                          if(js>5);
                         PORTB&=~BIT(3);
           }
      else
        {                i++;
                   if(i<=200)
             {
                          if(i<=10)
                          PORTB|=BIT(3);
                          if(js>10);
                          PORTB&=~BIT(3);
             }
                   else
                 {                i=0;
                                 js=0;
                   }
   }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p;
         pz();
         BJDJ();
          dsp();
         while(1);
}

楼主:
有人知道那错了吗

楼主:
都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