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usb转ttl如果想用它给stc89c52单片机供电要怎么接线

楼主(2020-06-04):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只是简单供电的话  只需要将vcc和gnd 与51单片机对应相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B:
RX对TX;

TX对RX;

地对地(GND对GND)
5V(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简单供电的话  只需要将vcc和gnd 与51单片机对应相连接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X对TX;

TX对RX;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