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白关于使用AT24C02的问题

楼主:
在截图中要求的基础上实现按9清除 按10存储在AT24C02中 按返回数码管重新显示之前点确认存在芯片中的数,大佬看一下程序逻辑哪儿有问题
#include<reg51.h>
#include<AT24C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3_2=P3^2;
uchar code led_mod[]={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char code BitCode[]={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char huanchong[]={10,10,10,10,10,10,10,10};
uchar convert[]={10,10,10,10,10,10,10,10};
uchar a=0;
sbit        SDA = P3^1;
sbit        SCL = P3^0;
#define E2PROM_ADDR  0x12

void dnms(uchar n)
{
        u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uchar code RowCode[]={0xfe,0xfd,0xfb,0xf7};
        uchar temp,row,column,i,y,z;
        uchar m,n;
        P1=0xf0;
        temp = P1 & 0xf0;
            if (temp != 0xf0)
                        {
       P2=0xff;
       switch (temp)
                   {
                                 case 0x70: column = 3; break;
                                 case 0xb0: column = 2; break;
                                 case 0xd0: column = 1; break;
                                 case 0xe0: column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for (i=0;i<4;i++)
                         {
                                 P1 = RowCode[i];
                                 temp = P1 & 0xf0;
                                 if (temp !=0xf0)
                                 {
                                         row = i;break;
                                 }
                         }
                         y= row *4 + column;
                         if(y<10)
                         {
                                 if(a<8)
                                 {
                                         huanchong[a++]=y;
                             m=a;
                                         for(n=0;n<a;n++)
                       {
                                convert[n]=huanchong[--m];

                             }
                                 }
                         }
             if(y==10)
                         {
                                 P2=0xff;
                                 a=0;
                                 for(z=0;z<8;z++)
                                 {
                                         huanchong[z]=10;
                                         convert[z]=10;
                                 }
                   }
                        while((P1 & 0xf0) !=0xf0);
         }

}

void start()
{
        SDA = 1;
        SCL = 1;
        NOP4();
        SDA = 0;
        NOP4();
        SCL = 0;
}

void stop()
{
        SDA = 0;
        SCL = 1;
        NOP4();
        SDA = 1;
        NOP4();
        SDA = 0;
        SCL = 0;
}

void Write_E2PROM(uchar add,uchar dat)
{
        start();
        Write_E2PROM(E2PROM_ADDR);
  Write_E2PROM(add);
        Write_E2PROM(dat);
        stop();
        dnms(4);
}

uchar        Read_E2PROM(uchar set_addr)
{
        start();
        Read_E2PROM(E2PROM_ADDR);
        Read_E2PROM(set_addr);
        return (Read_E2PROM());
}

void BufToSeg(void)
{
        uchar i=0;
        uchar x;
  for(i=0;i<8;i++)
         {

           P0=led_mod[10];
                 P2= BitCode[i];
                 P0=led_mod[convert[i]];
                 if(P1=0x7b){
                  Write_E2PROM(0x00,convert[i]);
                 }
                 if(P1=0xe7){
                        x=Read_E2PROM(0x00);
                        P0=led_mod[10];
                        P2= BitCode[x];
                  P0=led_mod[convert[x]];
                 }
        }
}

void main(void)
{
        EA=1;
        EX0=1;
        IT0=1;
        while(1)
        {
                P1=0x0f;
                BufToSeg();

        }
}

网友A(2020-06-06):
自己把程序逐行注释一下然后就全明白了

网友B:
请问24c02是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