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20v电压能否一次转换成多个电压,比如5v和12v

楼主(2020-06-04):
本人在做一个小玩意,要给单片机供电5v,还要给蜂鸣器供电5v,能否用一个电压转换电路将两者都解决了?

网友A:
220v电压可以一次转换成N种电压。PC电源就是例证。

网友B:
可以,如果电流不大可以直接用电阻降压,电流大的就要用稳压块了,这样效率高些。

网友C:
到电子市场买个小型多输出变压器,整流后就会有各种直流电压。

网友D:
蜂鸣器和单片机不可以放在一起  一起供电吗

网友E:
可以转换为n种,只要接口够

网友F:
可以呀,首先由220V转换成12V交流电,再整流滤波,然后用7812得到12V,再用7805得到5V。

网友G:
肯定可以,一种是多二次绕组变压器,另外是多个稳压7805、7812。

网友H:
可以,可以利用一些稳压芯片来实现

网友I:
完全可以阿,传统大功率方式为变压器分绕组引线, 小功率现代方式就是各种稳压片

网友J:
这两个电压均为5V,因此很容易,将220VAC整流为12V或15V或10V等,然后降低电压或使用7805将两者的电压调节至5V。

网友K:
用 阻容降压的方法,实际上是 容抗限流。

网友L:
阻容降压,7812,7805

网友M:
交流220V通过变压器后降压为9V,9V交流通过整流桥变为脉动直流,再经过滤波电容滤波后,进入三端稳压器,实现220V转5V的转换。本例中用到7805,与之类似的芯片,还有LM2596、XL7025、AMS1117-5V等。

网友N:
引用 网友K:
用 阻容降压的方法,实际上是 容抗限流。

不要教玩单片机的人用阻容降压,没隔离,会电到人的。不安全。阻容降压后面不管是用7812还是7805,电路对大地的电压都是220V。

网友O:
做一个辅助电源电路

网友P:
这方法多了去了

网友Q:
可以使用变压器降压。

网友R:
可以先选你要用的最高电压是多少,在这个电压基础上用3端输出你想要的的各种电压。一定要注意功率,供电电流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S:
想要稳定可靠的输出,就相当于要做一个开关电源了,可以选择BUCK电路,变压器用多输出或输出有多个抽头的方案就可以了,重点关注功率和电流。

网友T(2020-07-21):
添加不同的AC-DC电源芯片,理论上只要你的功率够,你想转换成多少种都行的

网友U:
安全一儿点的是变压器或开关电源,有隐患的是阻容降压。到于电源是多少伏的问题不大,线性78L12,78L05,LM317,LM337等,如果是开关电源,用DC TO DC的方案,这类芯片很多,MC34063最具代表性

网友V:
可以直接买一个220V转5V和12V的模块,有的卖

网友V:
可以直接买220V转5V和12V的模块

网友W:
一个78L05芯片输出的5v足够用了

网友X:
可以,可以利用一些稳压芯片如78L05芯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