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接单个的LED灯和接排灯效果不一样?

楼主:
上次做一个单片机跑马灯实验,如果中间是单个的LED灯,左右两边高低电平,灯会亮,但是一排的话,它就不亮了,测试了很多遍,偶尔第一个灯会亮,但是也不会动,同样可以看到高低电平在变化,但是灯就是不亮!
也试过接电阻之类的……
qwq
请问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求助!!!

网友A(2020-06-04):
匪夷所思,按正确电路接法及正确参数应该正常点亮。看看这个一排发光二极管。

网友B:
要有原理图

网友C:
会不会是延时函数的问题  LED的初始化问题  你实现流水灯是通过开发板实现的还是自己做的板子  首先得确定你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D:
先确定硬件无问题,再确定软件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