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单片机编程关于return的问题,求大神指教

楼主:
该如何改,才会解决这个问题,让程序正常运行

网友A(2020-06-05):
函数定义为unsigned char,那返回的必须是unsigned char
return();是什么鬼?在你的函数中,应该是return dat;

网友B:
应该是return value;    带返回值的函数,return要跟返回数值或变量。

网友C:
如果您只是处理,不需返回数据,可在函数头定义 void 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