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通信的疑问,求解答我怎么知道我的遥控器不同的按键发送的编码的呢?

楼主(2020-06-04):
用的是普中板子。我看了视频,不过我还是有疑问,我怎么知道我的遥控器不同的按键发送的编码的呢?

网友A:
板子不是自带红外解码的吗,把程序下载进去,再按遥控器,即可看到用户码和按键码

网友B:
把编码发到串口就知道了,完工后再删除串口程序,这是我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