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LM016L无法显示字符,P0脚电平悬空,重建工程之后电平不悬空,但依然无...

楼主:
1. 这是代码和运行结果
1.lcd.c

#include "lcd.h"
#include "lcd.h"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

```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f);  //开显示
        Lcd1602_Delay1ms(1);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1602_Delay1ms(1);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1602_Delay1ms(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1602_Delay1ms(1);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Lcd1602_Delay1ms(1);

}

2.lcd.h

#ifndef __LCD_H_
#define __LCD_H_
/**********************************

**********************************/
//#define LCD1602_4PINS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REG52.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
PIN口定义
**********************************/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
函数声明
**********************************/
/*在51单片机12MHZ时钟下的延时函数*/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LCD1602写入8位命令子函数*/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LCD1602写入8位数据子函数*/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1602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cdInit();

#endif
3.main.c

/**************************************************************************************
*                              LCD1602液晶显示实验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lcd.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Disp[12]="HELLO WORLD";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8 i;
        //P1=0X0f;
        LcdInit();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Com(0x80);
        for(i=0;i<11;i++)
        {
                LcdWriteData(Disp[ i]);
        }
        while(1);
}
4.运行结果
5,换引脚之后的结果

网友A(2020-06-05):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如果数据口是P0 那么对应下面那张图。结果看是高阻。(因为EA接了高电平,执行片内程序EA应该为0)

对应上面那张图,那就应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1
sbit LCD1602_E=P2^2;
sbit LCD1602_RW=P2^1;
sbit LCD1602_RS=P2^0;

硬件变更就该考虑是否软件代码需要变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软件一直是随着硬件变更的,但LCD都不显示

网友B:
/**********************************
PIN口定义
**********************************/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1
sbit LCD1602_E=P2^2;
sbit LCD1602_RW=P2^1;
sbit LCD1602_RS=P2^0;

网友B:
程序运行结果如下

网友A:
对应以上电路,把源码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