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置发生器频率程序问题

楼主(2020-06-04):
        m=65536-(15000/pinlv);
                        a=m/256;
                        b=m%256;
a是商给高八位,b是余数给第八位,这个m是什么意思?

网友A:
m就是定时器溢出周期啊,对应需要多少个机器周期才能导致定时器产生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m就是定时器溢出周期啊,对应需要多少个机器周期才能导致定时器产生中断。

大佬m后面的65536-(15000/pinlv)。为什么要这么写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m后面的65536-(15000/pinlv)。为什么要这么写不太明白

你是什么单片机?晶振多少?要定时多长时间?

网友A:
假设用的晶振12MHz,单片机12T的,那一个机器周期就是1us,你要的方波频率是fKHz;
那方波的周期就是1/f ms,如果方波占空比是50%,那电平变化的周期就是1/(2f) ms =1000/(2f) us=500/f us
那定时器m=65536-(50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