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单片机引脚输出一直是高电平啊?求大神们指导指导啊,谢谢大佬

楼主(2020-06-04):
求大佬们解答谢谢了

网友A:
硬件LED接的是P0口,软件你操作P1口当然不会导致P0口的LED变化了。

网友B:
应该是把那个P1改成P0端口   你这个端口都没有对应

网友C:
学过挺久了,可能分析的有错误,望指出
1.如楼上所说,你的仿真连得是 P0口 ,但你中断函数里 赋值的是P1口,要么改仿真图,要么改程序赋值P0口
2.你的main函数中,要用P1,不能小写p
3.应该写for(;;){}    这样写 {;},对吗?
3.中断服务函数中应该清除定时器中断标志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