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战舰v3OLED显示时间源程序

楼主(2020-06-04):
  (适用正点原子的开发板)主要是在OLED 屏幕上实时时间,如果时间不准时,可以先使用实验15 RTC实验  然后烧写进开发板,在XCOM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命令如:RTC_Set(2020,06,04,23,25,30)  即可完成RTC校准!!!!
main.c代码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rtc.h"

int main(void)
{        u8 t=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RTC_Init();                                  //RTC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ShowString(0,0,"ALIENTEK",24);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while(1)
        {
                 OLED_Refresh_Gram();
                delay_ms(500);
                LED0=!LED0;
                if(t!=calendar.sec)
                {
                        t=calendar.sec;
                        OLED_ShowNum(0,24,calendar.w_year,4,12);
                          OLED_ShowString(24,24, "-",12);
                        if(calendar.w_month<10)
                         {
                                 OLED_ShowNum(30,24,0,1,12);
                           OLED_ShowNum(36,24,calendar.w_month,1,12);
                         }else OLED_ShowNum(36,24,calendar.w_month,2,12);
                          OLED_ShowString(42,24, "-",12);
                         if(calendar.w_date<10)
                         {
                                 OLED_ShowNum(48,24,0,1,12);
                           OLED_ShowNum(54,24,calendar.w_date,1,12);
                         }else OLED_ShowNum(48,24,calendar.w_date,2,12);
                        switch(calendar.week)
                        {
                                case 0:
                                                 OLED_ShowString(64,24,"Sunday",12);
                                        break;
                                case 1:
                                                OLED_ShowString(64,24,"Monday",12);
                                        break;
                                case 2:
                                                OLED_ShowString(64,24,"Tuesday",12);
                                        break;
                                case 3:
                                         OLED_ShowString(64,24,"Wednesday",12);
                                        break;
                                case 4:
                                        OLED_ShowString(64,24,"Thursday",12);
                                        break;
                                case 5:
                                        OLED_ShowString(64,24,"Friday",12);
                                        break;
                                case 6:
                                        OLED_ShowString(64,24,"Saturday",12);
                                        break;
                        }
                        if(calendar.hour<10)
                        {
                         OLED_ShowNum(0,36,0,1,16);
                         OLED_ShowNum(8,36,calendar.hour,1,16);
                        }else
                        OLED_ShowNum(0,36,calendar.hour,2,16);

                        OLED_ShowString(16,36,":",16);

                        if(calendar.min<10)
                        {
                         OLED_ShowNum(24,36,0,1,16);
                         OLED_ShowNum(32,36,calendar.min,1,16);
                        }else
                  OLED_ShowNum(24,36,calendar.min,2,16);

            OLED_ShowString(40,36,":",16);

                        if(calendar.sec<10)
                        {
                         OLED_ShowNum(48,36,0,1,16);
                         OLED_ShowNum(56,36,calendar.sec,1,16);
                        }else OLED_ShowNum(48,36,calendar.sec,2,16);
                        LED0=!LED0;
                }
                delay_ms(10);
        };

}

网友A(2020-07-15):
为什么打不开呀

网友A:
可以了,改下文件名就行了

网友B(2021-06-08):
显示汉字怎么弄

网友C:
主控是啥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