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请求大佬为啥会报错了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ms', expected ')'

楼主(2020-06-04):
/************延时i毫秒函数****************/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sj 22.c(2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ms', expected ')'
sj 22.c(26): error C202: 'ms': undefined identifier

网友A:
在前面,你必须添加此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网友B:
你的ms需要定义类型,主函数哪儿声明一下;

网友C:
你的uint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前面,你必须添加此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定义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uint是怎么定义的?

#dedfne uint unsigned int

网友D(2021-05-15):
我的#dedfne uint unsigned int写在了头文件里面,函数delay也写在头文件里,为什么还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E:
是你的字打错了 还是咋了”#dedfne uint unsigned int“?? 应该是#define
def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