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963C负向显示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搞T6963C,关于在文本特征下负向显示看不太懂。
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2020-06-05):
3个d3印刷有误,应该d2 d1 d0.

网友B(2024-05-26):
顾名思义,有负向液晶屏幕,就有正向液晶屏幕。实际上大多数的液晶显示产品,使用的都是正向液晶屏。
正向液晶面板的液晶粒子是垂直排列的,在屏幕显示黑色时,会有大量光线在液晶粒子两端通过,造成屏幕显示“发灰”。

而负向液晶技术由于横向的液晶粒子在通电时,液晶分子是横向排列的,因此屏幕的黑色表现能力更好。其实简单来说,负向液晶技术就是把传统液晶发光原理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优点:
首先,是对比度高。负向液晶屏幕由于黑色的表现更好,使得暗部更暗,亮部更亮,所以对比度更高。

同时,负向液晶屏的液晶分子通电时,由于其向垂直方向偏转,会有更多的光线通过,这样好处就来了,一是亮度提升(图像亮部细节变得更突出),二是不用大功率背光灯了(省电)。
当然,对比度并不是越高越好,对比度越高,图像丢失的层次和信息就越多,不利于图像细节的表现;对比度越低,图像的层次越不明显,影响图像的整体表现,带来一种模糊的感觉。所以不低不高正好。
其次,负向液晶屏也让屏幕整体电压水平更稳定,这对屏幕寿命有莫大好处,而且由于不需要大功率背光,屏幕的发热、功耗等都能有效降低。
不过,负向液晶屏也有其缺点,比如响应时间慢、残影严重等,而且对比度过高会导致画面过于鲜艳、明亮,这会让有些人会产生眩晕或呕吐感,如果长时间观看,眼部更易疲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