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48和74LS148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20-06-05):
(无正文)

网友A:
74HC是兼容CMOS电bai平的,供电3~12V
74LS是兼容TTL电平的,供电4.5~5.5V

网友B:
HC代表高速CMOS,LS代表低功率肖特基,一种双极技术。 在CMOS与双极(TTL 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路)比较中,存在阈值差异不兼容的情况。 两者都是从速度产生的,它可以使您至少切换20–30 MHz,甚至更多。

TTL电平与CMOS电平的区别

1,TTL电平:

   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

是0.2V。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

0.4V。

2,CMOS电平:

   1逻辑电平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0逻辑电平接近于0V。而且具有很宽的噪声容限。

网友C:
现在主要使用74HC,高速兼容CMOS电平的IC,很少用74LS是TTL电平的IC。

网友D:
可以这么理解,74HC是用场效应管做的,速度快,功耗低;74LS是用三极管做的,速度相对于场效应管慢一些,功耗高一些。74HC输出的电平接近电源满幅,74LS管压降大,输出的电平有压差。

网友E:
74HC是兼容CMOS电平du的,供电3~12V
;74LS是兼容TTL电平的,供电4.5~5.5V
基本原理zhi:他允许同时输入两个以上编码信号。不过在设计优先编码器时已经将所有的输入信号按优先顺序排了队,当几个输入信号同时出现时,只对其中优先权最高的一个进行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