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程序卡死在mpu_dmp_init()里

楼主(2020-06-05):
大家好,自己画了一个板子,需要使用 MPU6050 ,下图是原理图
实际使用时,程序始终卡死在mpu_dmp_init()函数中,我如果用串口
打印出来  printf(" %d \r\n",mpu_dmp_init) ; ,显示的却是  134228877
真的无法理解了,请大家帮助一下

网友A(2020-11-04):
用keil软件仿真程序运行看看死在哪,j-link仿真也行。

网友B:
134228877是十六进制的0x08002B8D,你打印的是函数地址,如果能连接仿真器就用仿真器看一下卡在哪里的,如果没有仿真器那就多添加的打印信息,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