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驱动MMA7455L源程序

楼主(2020-06-05):
/****************************************************************
文件名:Main.c
功能描述:主程序
****************************************************************/
#define        GLOBAL_CLK                1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ef.h"
#include "option.h"
#include "2440addr.h"
#include "2440lib.h"
#include "2440slib.h"
#include "Uart.h"
void SPI_Init(void);
void WriteByte_MMA7455L(U8 addr,U8 dat);
U8 ReadByte_MMA7455L(U8 addr);
static U32 cpu_freq;
static U32 UPLL;
static void cal_cpu_bus_clk(void)
{
        U32 val;
        U8 m, p, s;
        val = rMPLLCON;          //MPLLCON上电初始值为0x00096030
        m = (val>>12)&0xff;        //结果为0x96=150
        p = (val>>4)&0x3f;        //结果为0x03=3
        s = val&3;                          //结果为0
        //(m+8)*FIN*2 不要超出32位数!
        FCLK = ((m+8)*(FIN/100)*2)/((p+2)*(1<<s))*100;//"1<<s"表示令1左移s位,即可得2^s
        val = rCLKDIVN;
        m = (val>>1)&3;
        p = val&1;
        val = rCAMDIVN;
        s = val>>8;
        switch (m) {
        case 0:
                HCLK = FCLK;
                break;
        case 1:
                HCLK = FCLK>>1;
                break;
        case 2:
                if(s&2)
                        HCLK = FCLK>>3;
                else
                        HCLK = FCLK>>2;
                break;
        case 3:
                if(s&1)
                        HCLK = FCLK/6;
                else
                        HCLK = FCLK/3;
                break;
        }
        if(p)
                PCLK = HCLK>>1;
        else
                PCLK = HCLK;
        if(s&0x10)
                cpu_freq = HCLK;
        else
                cpu_freq = FCLK;
        val = rUPLLCON;
        m = (val>>12)&0xff;
        p = (val>>4)&0x3f;
        s = val&3;
        UPLL = ((m+8)*FIN)/((p+2)*(1<<s));
        UCLK = (rCLKDIVN&8)?(UPLL>>1):UPLL;
}

void Main(void)
{
        U8 key,sta;
        int i;
        U32 mpll_val = 0;
        i = 2 ;
        switch ( i ) {
        case 0:        //200
                key = 12;
                mpll_val = (92<<12)|(4<<4)|(1);
                break;
        case 1:        //300
                key = 13;
                mpll_val = (67<<12)|(1<<4)|(1);
                break;
        case 2:        //400M
                key = 14;
                mpll_val = (92<<12)|(1<<4)|(1);
                break;
        case 3:        //440!!!
                key = 14;
                mpll_val = (102<<12)|(1<<4)|(1);
                break;
        default:
                key = 14;
                mpll_val = (92<<12)|(1<<4)|(1);
                break;
        }
        //rMPLLCON赋值0x5c011
        ChangeMPllValue((mpll_val>>12)&0xff, (mpll_val>>4)&0x3f, mpll_val&3);
        ChangeClockDivider(key, 12); //key=14
        cal_cpu_bus_clk();

        Port_Init();        //IO端口初始化
        SPI_Init();//SPI初始化
        MMA7455L_INIT();//MMA7455L初始化
        Uart_Init();//串口初始化
        Uart_Select(0);
        Delay(5); //延时10ms让IIC和SPI准备就绪
        Uart_Printf("CLKCON=%x!",rCLKCON);
        Uart_Printf("开始发送数据!\n\n");
        //对MMA7455L的0x16寄存器写配置数据0x05
        WriteByte_MMA7455L(0x16,0x05);
        //读回0x16寄存器的配置值,判断SPI通信是否成功.
        sta=ReadByte_MMA7455L(0x16);
        Uart_Printf("sta=0x%x",sta);
        while(1)
        {

        }
}

void WriteByte_MMA7455L(U8 addr,U8 dat)
{
        int n;
        //片选CS置低,使能MMA7455为SPI模式
        rGPFDAT &= 0xef;
        Delay(1);

        Uart_Printf("SPI状态寄存器的数据为0x%x!\n",rSPSTA0);
        while(!(rSPSTA0&0x01==0x01)) ;
        //高位置1写操作
        rSPTDAT0 = 0x80|((addr & 0x3f)<<1);
        Uart_Printf("SPI状态寄存器的数据为0x%x!\n",rSPSTA0);
        Uart_Printf("写操作地址发送成功!\n");
        for(n=0;n<20;n++);
        Uart_Printf("SPI状态寄存器的数据为0x%x!\n",rSPSTA0);
        while(!(rSPSTA0&0x01==0x01)) ;
        rSPTDAT0 = dat;  //写数据
        Uart_Printf("SPI状态寄存器的数据为0x%x!\n",rSPSTA0);
        Uart_Printf("写操作数据发送成功!\n");
        for(n=0;n<20;n++);
        //片选CS置高电平,结束SPI通信
        rGPFDAT |= 0xff;
        Delay(1);
}

U8 ReadByte_MMA7455L(U8 addr)
{
        int n;
        U8 Re_Dat;
        //片选CS置低电平,使能MMA7455L为SPI模式
        rGPFDAT &= 0xef;
        Delay(1);
        Uart_Printf("SPI状态寄存器的数据为0x%x!\n",rSPSTA0);
        while(!(rSPSTA0&0x01==0x01)) ;
        //读操作高位清0
        rSPTDAT0 = (addr & 0x3f)<<1;
        Uart_Printf("SPI状态寄存器的数据为0x%x!\n",rSPSTA0);
        Uart_Printf("读操作地址发送成功!\n");
        for(n=0;n<20;n++);
        Uart_Printf("SPI状态寄存器的数据为0x%x!\n",rSPSTA0);
        while(!(rSPSTA0&0x01==0x01));
        Re_Dat = rSPRDAT0;
        Uart_Printf("SPI状态寄存器的数据为0x%x!\n",rSPSTA0);
        for(n=0;n<20;n++);
        //片选CS置高电平,结束SPI通信
        rGPFDAT |= 0xff;
        Delay(1);
         //返回读取数据
        return Re_Dat;
}
//MMA7455L初始化
void MMA7455L_INIT(void )
{
   MMA_QUEUE.MMA_HEAD=0;
   MMA_QUEUE.MMA_CUR=0;
   SPI_WriteREG(0x16,0x05);//级别模式
   delay_nus(10);
   SPI_WriteREG(0x18,0x20);
   delay_nus(10);
   SPI_WriteREG(0x19,0x00);
   delay_nus(10);
   SPI_WriteREG(0x1a,0x00);
   delay_nus(10);
  }
//SPI初始化
void SPI_Init(void)
{
        //激活时钟控制器的SPI位
        rCLKCON |= 1 <<18;
        rSPCON0 = (0<<6)|(0<<5)|(1<<4)|(1<<3)|(0<<2)|(0<<1)|1;
        //查询模式;SCK使能;主机模式;时钟低电平有效;格式A;普通模式;
        //MMA7455的SPI的传输波特率在工作电压小于2.4V时最高可达4MHz,大于2.4V时可达8MHz
        //SPI波特率为50MHz/2/(24+1)=1MHz
        rSPPRE0 =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