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0
收藏

楼主:
ID:707040
只看他

网友(2020-06-05):
最近玩了51控制步进电机,利用51单片机红外控制步进电机的LCD显示(成功了),压缩包内代码全面,可直接套用,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下载研究。
代码:
/*******************************************************************************
* 实验名 : 红外控制步进电机1602显示值实验
* 使用的IO : 电机用P2口
* 实验效果 : LCD1602显示出读取到的红外线的值,步进电机作出相应的动作,启动、停止、正转反转等
* 注意 :
*******************************************************************************/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sbit EN=P2^2;
sbit DIR=P2^1;
sbit CLK=P2^0;
sbit Speaker=P1^5;
sbit IRIN=P3^2;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16 z=0,cyl;
unsigned char code CDIS1[13]={" Red Control "};
unsigned char code CDIS2[13]={" IR-CODE:--H "};
unsigned char IrValue[6];
unsigned char Time;
void IrInit();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
void T0_init();
void T1_init();
void keyscan();
/* void delay1s(void);
void delay1s(void)
{
unsigned char h,i,j,k;
for(h=5;h>0;h--)
for(i=4;i>0;i--)
for(j=116;j>0;j--)
for(k=214;k>0;k--);
} */
void T0_init()
{
//对TMOD进行赋值,选择T0/T1
//TMOD 8位 低4位用于T0,高4位用于T1 : GATE C/T(C计数器高位有效,T定时器低位有效) M1M2(工作方式 : 00 01 10 11)
//或运算|防止其他位被影响
TMOD|=0x11;
//计算初值 1ms=1000us的初值 :2的16次方(65535)-1000+1 = 64536 = FC18H (工具)
TH0=(65536-50)/256;
TL0=(65536-50)%256;
//定时器0使能
ET0=1;
//打开总中断
EA=1;
//TR0/TR1是T0/T1的运行控制位 TR0置1,T0开始工作,置1则停止工作
}
//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256;
TL0=(65536-50)%256;
CLK=~CLK ;
}
void T1_init()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定时器0使能
ET1=1;
//打开总中断
EA=1;
//TR0/TR1是T0/T1的运行控制位 TR0置1,T0开始工作,置1则停止工作
}
//中断函数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z++;
}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rInit();
LcdInit();
LcdWriteCom(0x80);
EN=0;
DIR=0;
T0_init();
T1_init();
for(i=0;i<13;i++)
{
LcdWriteData(CDIS1[i]);
}
LcdWriteCom(0x80+0x40);
for(i=0;i<13;i++)
{
LcdWriteData(CDIS2[i]);
}
while(1)
{
IrValue[4]=IrValue[2]>>4; //高位
IrValue[5]=IrValue[2]&0x0f; //低位
if(IrValue[4]>9)
{
LcdWriteCom(0xc0+0x09); //设置显示位置
LcdWriteData(0x37+IrValue[4]); //将数值转换为该显示的ASCII码
}
else
{
LcdWriteCom(0xc0+0x09);
LcdWriteData(IrValue[4]+0x30); //将数值转换为该显示的ASCII码
}
if(IrValue[5]>9)
{
LcdWriteCom(0xc0+0x0a);
LcdWriteData(IrValue[5]+0x37); //将数值转换为该显示的ASCII码
}
else
{
LcdWriteCom(0xc0+0x0a);
LcdWriteData(IrValue[5]+0x30); //将数值转换为该显示的ASCII码
}
keyscan();
}
}
void keyscan()
{
if( IrValue[4]==4&& IrValue[5]==5) //步进启动
{
TR0=1;
EN=1;
}
else if( IrValue[4]==4&& IrValue[5]==4) //停止
{
TR0=0;
EN=0;
}
else if( IrValue[4]==0&& IrValue[5]==9) //正
{
DIR=1;
}
else if( IrValue[4]==1&& IrValue[5]==5) //反
{
DIR=0;
}
}
/*******************************************************************************
* 函数名 : DelayMs()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入 : x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0.14ms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 函数名 : Ir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
* 函数名 : ReadIr()
* 函数功能 :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int err;
Time=0;
DelayMs(70);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红外控制·步进电机 LCD1602显示.rar
(下载次数: 60, 2020-6-5 12:49 上传)
下载积分: 黑币 -5
51黑电子论坛
Powered by
Discuz!
X3.1
首页
标准版
触屏版
电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