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单片机按键识别led控制程序

楼主(2020-06-05):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uchar count=0;   //按键计数,每按一下,count 加1
uchar a,b;           //定义字符型变量
uchar temp;    //定义字符型变量
sbit BUTTON1=P2^0; //定义按键的输入端(为单片机P2口的P2.0按键)
sbit BUTTON2=P2^1;
sbit BUTTON3=P2^2;
sbit BUTTON4=P2^3;
sbit LED1=P2^4;  //LED1
sbit LED2=P2^5;
sbit LED3=P2^6;
sbit LED4=P2^7;
uchar led2flag=0;
uchar led3flag=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10ms(void) //延时程序
{
u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r)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timer; i++)
                for(j=0; j<110; j++);
}
/********************************************************************
                           按键判断函数
*********************************************************************/
void key_scan(void) //按键判断程序
{
        if(BUTTON1==0) //判断是否按下键盘
        {
                delay10ms(); //延时,软件去干扰
                if(BUTTON1==0) //确认按键按下
                {
      LED1=0;
                }
          while(BUTTON1==0);//按键锁定,每按一次count 只加1.
          LED1=1;
        }
         if(BUTTON2==0) //判断是否按下键盘
        {
                delay10ms(); //延时,软件去干扰
                if(BUTTON2==0) //确认按键按下
                {
      LED2=0;
                }
          while(BUTTON2==0);//按键锁定,每按一次count 只加1.
          led2flag=1;
        }
        if(BUTTON3==0) //判断是否按下键盘
        {
                delay10ms(); //延时,软件去干扰
                if(BUTTON3==0) //确认按键按下
                {
      LED3=0;
                        led3flag=1;
                }

        }
        if(BUTTON4==0) //判断是否按下键盘
        {
                delay10ms(); //延时,软件去干扰
                if(BUTTON4==0) //确认按键按下
                {
      LED4=~LED4;
                }
          while(BUTTON4==0);//按键锁定,每按一次count 只加1.

        }
}

/**********************T0????·??????ò*******************/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led2flag==1)
        {
                num++;
                if(num>200)
                {
                        num=0;
      led2flag=0;
                        LED2=1;
                }
        }
                if(led3flag==1)
        {
                num++;
                if(num>200)
                {
                        num=0;
      led3flag=0;
                        LED3=1;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2=0xff;
        IT0=1;        //INT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
        ET0=1;//
        EX0=1;//
  TR0=1;//
        while(1)
        {
                key_scan(); //调用按键判断函数
        }
}

/********************************************************************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