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单片机继电器家电控制程序

楼主(2020-06-05):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继电器控制io
sbit j1= P3^0;
sbit j2= P3^1;
sbit j3= P3^2;
//---ds1302  IO---//
sbit DSIO=P3^5;
sbit RST=P3^3;
sbit SCLK=P3^4;
//---DS1302写入和读取时分秒的地址命令---//
//---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DS1302时钟初始化2013年1月1日星期二12点00分00秒。---//
//---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uchar TIME[7] = {0x49, 0x49, 0x05, 0x01, 0x01, 0x02, 0x13};

unsigned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number=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10ms(void) //延时程序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
* 函 数 名         : Ds1302Write
* 函数功能                   : 向DS1302命令(地址+数据)
* 输    入         : addr,dat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
        uchar n;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 //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 (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 (n=0; n<8; n++)//写入8位数据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传送数据结束
        _nop_();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 输    入         : addr
* 输    出         : dat
*******************************************************************************/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RST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Ds1302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DS1302.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Init()
{
        u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for (n=0; n<7; n++)//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Time
* 函数功能                   : 读取时钟信息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ReadTime()
{
        uchar n;
        for (n=0; n<7; n++)//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TIME[n]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
}
/********************************************************************
                            键盘函数
*********************************************************************/
uchar k=0;
uchar mode=2;
uchar time1;

void Getch (void)        //取键值函数
{
unsigned char X,Y,Z;
P1=0x0f; //先对P3 置数 行扫描
if(P1!=0x0f)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10ms(); //延时,软件去干扰
        if(P1!=0x0f) //确认按键按下
                {
                X=P1; //保存行扫描时有键按下时状态
                P1=0xf0; //列扫描
                Y=P1;    //保存列扫描时有键按下时状态
                Z=X|Y; //取出键值
/*********************************************************************/
switch ( Z ) //判断键值(那一个键按下)
                        {
                                case 0xee: k=0; break; //对键值赋值
                                case 0xed: k=1; break;
                                case 0xeb: k=2; break;
                                case 0xe7: k=3; break;
                                case 0xde: k=4; break;
                                case 0xdd: k=5; break;
                                case 0xdb: k=6; break;
                                case 0xd7: k=7; break;
                                case 0xbe: k=8; break;
                                case 0xbd: k=9; break;
                                case 0xbb: k=10;break;
                                case 0xb7: k=11;break;
                                case 0x7e: k=12;break;
                                case 0x7d: k=13;break;
                                case 0x7b: k=14;break;
                                case 0x77: k=15;break;
                        }
                        while(P1!=0xf0);  //等待按键放开
                 }
         }
}

uchar j1_time[2]={0x05,0x50};
uchar j2_time_on[2]={0x05,0x51};
uchar j2_time_off[2]={0x05,0x52};
uchar j3_time[2]={0x05,0x52};
void sel_time(void) //选择模式
{
        uchar buff[9];
        static uchar temp[4];
        static uchar num=0;
        if(k==12) {
                time1=1;
                GotoXY(0,1);
                Print("          ");
                GotoXY(0,1);
                Print("1: ");        }
        if(k==13) {
                time1=2;
                GotoXY(0,1);
                Print("          ");
                GotoXY(0,1);
                Print("2: ");        }
        if(k==14) {
                time1=3;
                GotoXY(0,1);
                Print("          ");
                GotoXY(0,1);
                Print("3: ");        }
        if(k==15) {
                time1=4;
                GotoXY(0,1);
                Print("          ");
                GotoXY(0,1);
                Print("4: ");        }
        if(time1==1)
        {
                if(k<10)
                {
                        temp[num]=k;
                        num++;
                        if(num>=4)
                        {

                                j1_time[0]=temp[0]*16+temp[1];
        j1_time[1]=temp[2]*16+temp[3];
                                GotoXY(4,1);
                                buff[0]=j1_time[0]/16 + '0';
                                buff[1]=j1_time[0]%16 + '0';
                                buff[2]=j1_time[1]/16 + '0';
                                buff[3]=j1_time[1]%16 + '0';
                                buff[4]='\0';
                                Print(buff);
                                num=0;
                                time1=0;
                        }
                        k=22;
                }
        }
        if(time1==2)
        {
                if(k<10)
                {
                        temp[num]=k;
                        num++;
                        if(num>=4)
                        {
                                j2_time_on[0]=temp[0]*16+temp[1];
        j2_time_on[1]=temp[2]*16+temp[3];
                                        GotoXY(4,1);
                                buff[0]=j2_time_on[0]/16 + '0';
                                buff[1]=j2_time_on[0]%16 + '0';
                                buff[2]=j2_time_on[1]/16 + '0';
                                buff[3]=j2_time_on[1]%16 + '0';
                                buff[4]='\0';
                                Print(buff);
                                num=0;
                                time1=0;
                        }
                }
                k=22;
        }
        if(time1==3)
        {
                if(k<10)
                {
                        temp[num]=k;
                        num++;
                        if(num>=4)
                        {
                                j2_time_off[0]=temp[0]*16+temp[1];
        j2_time_off[1]=temp[2]*16+temp[3];
                                        GotoXY(4,1);
                                buff[0]=j2_time_off[0]/16 + '0';
                                buff[1]=j2_time_off[0]%16 + '0';
                                buff[2]=j2_time_off[1]/16 + '0';
                                buff[3]=j2_time_off[1]%16 + '0';
                                buff[4]='\0';
                                Print(buff);
                                num=0;
                                time1=0;
                        }
                        k=22;
                }
        }
                if(time1==4)
        {
                if(k<10)
                {
                        temp[num]=k;
                        num++;
                        if(num>=4)
                        {
                                j3_time[0]=temp[0]*16+temp[1];
        j3_time[1]=temp[2]*16+temp[3];
                                        GotoXY(4,1);
                                buff[0]=j3_time[0]/16 + '0';
                                buff[1]=j3_time[0]%16 + '0';
                                buff[2]=j3_time[1]/16 + '0';
                                buff[3]=j3_time[1]%16 + '0';
                                buff[4]='\0';
                                Print(buff);
                                num=0;
                                time1=0;
                        }
                }
                k=22;
        }
}

void j_control(void) //控制继电器
{
        if((j1_time[0] == TIME[2])&&(j1_time[1] == TIME[1]))
        {
          j1=0;
        }
                if((j2_time_on[0] == TIME[2])&&(j2_time_on[1] == TIME[1]))
        {

        j2=0;
        }
                        if((j2_time_off[0] == TIME[2])&&(j2_time_off[1] == TIME[1]))
        {

        j2=1;
        }
                if((j3_time[0] == TIME[2])&&(j3_time[1] == TIME[1]))
        {

         j3=0;
        }
}
void TimeToStr(unsigned char *buf)
{
        buf[0] = TIME[2]/16 + '0';
        buf[1] = TIME[2]%16 + '0';
        buf[2] = ':';
        buf[3] = TIME[1]/16 + '0';
        buf[4] = TIME[1]%16 + '0';
        buf[5] = ':';
        buf[6] = TIME[0]/16 + '0';
        buf[7] = TIME[0]%16 + '0';
        buf[8] = '\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ime_buf[9];
Ds1302Init(); //写入设置的时间
LCD_Initial();
GotoXY(0,0);
Print("Time: ");
while(1)
{
  Getch();
        sel_time();
  Ds1302ReadTime();  //读时间
        TimeToStr(time_buf);
  j_control();
        GotoXY(6,0);
        Print(time_bu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