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层级绘图中导线连接图纸入口失败

楼主(2020-06-05):
如图所示:在生成PCB后,COM3和IN4不处于同一网络中,无连接,而COM4和IN3,IN2却处于同一网络中,有连接。什么原因:求大神们教诲!

网友A:
你的端口应该是有问题的,你需要用到的是放置图纸入口
放到实际的图纸效果是下图

以上,希望能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