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数码管1根信号线

楼主(2020-06-05):
经常接触卫星机顶盒维修业务,发现机顶盒按键显示面板只有5根线。其中两根是电源和地,一根是遥控信号输入,一根是按键分压模拟量输入,另一根接数码管 。接触51单片机一段时间,一般都是并行IO口控制,或串口控制。一根线怎么做到控制数码管的?

网友A:
不知道卫星机顶盒电路的具体结构,单片机端口是双向的并可以分时复用,除了电源和地,3根线是可以干很多事的。

网友B:
串口,加上地,是2根线。

网友C:
单线也可以传数据啊 WS2812就是单线 还能支持256个级联 只要约定好协议也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