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数模转换器使用问题 为什么要从VREF输出,从VREF输出链接到运算

楼主(2020-06-05):
如图所示

大佬们 D0-D7连接的是单片机引脚,该设计为信号发生器,想问一下为什么要从VREF输出,从VREF输出链接到运算 ...

大佬们 D0-D7连接的是单片机引脚,该设计为信号发生器,想问一下为什么要从VREF输出,从VREF输出链接到运算 ...

楼主:
VREF连接的是运算放大器,不明白OUT1,2口不输出  反而从VREF输出。

网友A:
你看下这个内部结构图,正常用法是接参考电压,1和2输出电流(DAC0832是电流型元件)。
你这个图,应该是把它反过来用了~,2和1分别接地和2.5V电压,根据各位0和1的状态,开关打到对应位置上,在Vref端可以输出电压,再经过运放放大,就得到一定的电压了。
不知道对不对,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B:
DAC0832的引脚VREF是数模转换的参考电压,它必须是某个电压,可以是系统的VCC,也可以是任何其他有用的DC电压,例如3V,3.3V。 5.0V或10V等。DAC0832的输出是引脚11 IOUT1和引脚12 IOUT2作为地。 电路原理图不完整,但我想OUT必须是参考电压源的输出。

网友A:
DAC0832是电流型的器件,正常情况下,Vref加参考电压,1和2输出电流,在外接运放可以得到电压。

你这个图是反过来用了,2和1分别接地和2.5V电压,在Vref端也可以得到电压。

网友A:
我回复的问题,怎么没有显示??

网友A:
晕菜,我回复了两次,加的图片都没通过??这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C0832的引脚VREF是数模转换的参考电压,它必须是某个电压,可以是系统的VCC,也可以是任何其他有用的DC电 ...

您看一下  这是链接LM358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