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24c02c是怎么读跟写的呢?

楼主(2020-06-05):
定时器实现秒表,每一秒写入24C02C一次,秒数可以用液晶1602第一行显示。显示格式为“miaoshu:**”,其中**代表具体的秒数。重新上电后,从上一次写入的秒数开始计时。下面我自己写的,读和写都没有显示出来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P3^1;
sbit scl=P3^0;
sbit dx=P2^6;
sbit wx=P2^7;
uchar  sec,tcnt;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
{;;}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star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
}
void ini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
P0=0xff;
delayms(1);
wx=1;
P0=0xfe;
wx=0;
P0=0xff;
delayms(1);
dx=1;
P0=table[shi];
dx=0;
P0=0xff;
delayms(1);
wx=1;
P0=0xfd;
wx=0;
P0=0xff;
delayms(1);
dx=1;
P0=table[ge];
dx=0;

}
void main()
  {
   init();
   sec=read_add(1);
    if(sec>60)sec=0;

  TMOD=0x01;
  ET0=1;
  EA=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while(1)
  {
    display(sec/10,sec%10);

        if(tcnt==20)
   {
    write_add(1,sec);
    tcnt=0;
        sec++;
        if(sec==60)
        sec=0;
   }
  }

  }

  void t0()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cnt++;
  }

网友A:
用仿真里面的 I2C DEBUG 工具看一下一般都可以找到原因,还有两根线都要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