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高手帮我解决一下单片机程序逻辑错误

楼主(2020-06-05):
测量温度小于温度下限,LED1亮,亮5分钟;然后灭1分钟。最多重复5次。最终LED1、LED2都不亮,但还能继续测量温度。测量温度大于温度上限,LED2亮,亮5分钟;然后灭1分钟。最多重复5次。最终LED1、LED2都不亮,但还能继续测量温度。
测量温度在设置区间内,LED1、LED2不亮。

楼主:
加上TRO等于0时,LED1和LED2都不亮。不加TRO时,LED1重复亮。

网友A:
你这个程序看不出啥的,不全,也没有图,靠猜测,帮你解决问题不好搞,其次,你就是一个报警的处理,为何要进行定时器的开关处理呢?定时器可以一直打开的就是了,你另外采用软定时器进行处理就好了,过温及低温通过标志字启动软定时器,使其产生1/6的脉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看不出啥的,不全,也没有图,靠猜测,帮你解决问题不好搞,其次,你就是一个报警的处理,为何要 ...

你好大神,我是菜鸟,刚学3个月的单片机程序开发:过温及低温通过标志字启动软定时器,使其产生1/6的脉冲就好了。”这句话我不能理解,希望大神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子。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