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T1的篮球计时器计分器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6-05):
源程序如下
/*
利用定时器T1定时,实现准确定时到秒
通过按键,可以进行加一分、加两分、
加三分、或者因为记错分修正操作,还
可以因特殊原因暂停计时,或重新计时等
时间:2020年6月4日制作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0;                //积分数码管段选信号的锁存器控制
sbit wela=P2^1;                //积分数码管位选信号的锁存器控制
sbit dula1=P2^2;        //计时数码管段选信号的锁存器控制
sbit wela1=P2^3;        //计时数码管位选信号的锁存器控制
sbit key1=P1^0;                //红队进球加一分按钮
sbit key2=P1^1;                //红队进球加两分按钮
sbit key3=P1^2;                //红队进球加三分按钮
sbit key4=P1^3;                //红队因错记分 每次减一分按钮
sbit key5=P1^4;                //蓝队进球加一分按钮
sbit key6=P1^5;                //蓝队进球加两分按钮
sbit key7=P1^6;                //蓝队进球加三分按钮
sbit key8=P1^7;                //蓝队因错记分 每次减一分按钮
sbit key0=P3^6;                //从新计时按钮
sbit key9=P3^7;                //暂停计时按钮
unsigned char code we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数码管各位的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duan[]={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码管段选码表
uchar i=0;//蓝队加分标志
uchar j=0;//红队加分标志
uchar r=0;//计时标志
//毫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i)
{
uint m,n;
        for(m=i;m>0;m--)
                for(n=114;n>0;n--);
}
//计分显示函数
void xianshi(uchar a,uchar b)
{
        P0=wei[0];
        wela=1;
        wela=0;
        P0=duan[a%10];
        dula=1;
        dula=0;
        delay(1);

        P0=wei[1];
        wela=1;
        wela=0;
        P0=duan[a%100/10];
        dula=1;
        dula=0;
        delay(1);

        P0=wei[2];
        wela=1;
        wela=0;
        P0=duan[a/100];
        dula=1;
        dula=0;
        delay(1);

        P0=wei[3];
        wela=1;
        wela=0;
        P0=duan[b%10];
        dula=1;
        dula=0;
        delay(1);

        P0=wei[4];
        wela=1;
        wela=0;
        P0=duan[b%100/10];
        dula=1;
        dula=0;
        delay(1);

        P0=wei[5];
        wela=1;
        wela=0;
        P0=duan[b/100];
        dula=1;
        dula=0;
        delay(1) ;

    P0=wei[0];
        wela1=1;
        wela1=0;
        P0=duan[(24-r)%10];
        dula1=1;
        dula1=0;
        delay(1);

        P0=wei[1];
        wela1=1;
        wela1=0;
        P0=duan[(24-r)/10];
        dula1=1;
        dula1=0;
        delay(1);

}
//按键检测函数
void jiance()
{
        if(key1==0)
        {
                delay(100);
                if(key1==0) j+=1;
        }

        if(key2==0)
        {
                delay(105);
                if(key2==0) j+=2;
        }

        if(key3==0)
        {
                delay(105);
                if(key3==0) j+=3;
        }

        if(key4==0)
        {
                delay(105);
                if(key4==0) j-=1;
        }

        if(key5==0)
        {
                delay(105);
                if(key5==0) i+=1;
        }

        if(key6==0)
        {
                delay(105);
                if(key6==0) i+=2;
        }

        if(key7==0)
        {
                delay(105);
                if(key7==0) i+=3;
        }

        if(key8==0)
        {
                delay(105);
                if(key8==0) i-=1;
        }

}

void main()
{
uchar e=0;
EA=1;        //开总中断
TR1 = 1;//启动定时器T1
TMOD = 0x10;//T1为定时器,工作模式1 16位计数器
TH1 = 0x4b;
TL1 = 0xfc;//给定时器T1赋值0x4bfc        定时50ms
while(1)
        {

         if(TF1 == 1)//判断T1是否溢出
                {
                        TH1 = 0x4b;
                        TL1 = 0xfc;//重新赋值0x4bfc        定时50ms
                        TF1 = 0;//清零便于下次判断
                        e++;//50毫秒计数加1
                }
         if(e == 20)//判断是否到1秒
                {
                        e = 0;//清零便于下次记录50ms的次数
                        r++;//秒加1
                }
         if(r>24) r=0;//24秒完,重新计时

                        //出现犯规等重新计时
         if(key0==0)
                {
                delay(105);
                if(key0==0)
                        {
                                r=0;
                                TH1 = 0x4b;
                                TL1 = 0xfc;//0x4bfc        定时50ms
                                e=0;
                                TR1=1;
                        }
                }

                        //出现特殊情况,暂停计时
          if(key9==0)
                        {
                        delay(105);
                        if(key9==0)
                        TR1=~TR1;
                        }
jiance();        //检测按键有无按下
xianshi(i,j);//显示比分

    }
}

篮球记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