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转速表显示不稳定问题

楼主(2020-06-05):
前几天做的数字转速表,通过转换脉冲的方法进行转速测量,应该是测频法
但是仿真的时候显示不稳定,是计算方法的问题,还是计数设置的问题
程序在附件有

新建文件夹 (2).zip

网友A:
这种波动很正常,要想显示稳一些,可以把采集来的数平均后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波动很正常,要想显示稳一些,可以把采集来的数平均后再显示。

这个应该不是做平均值可以解决的,它的波动是先下降到一个数值然后突然增大,我觉得有可能是计数器的问题因为在求数据的公式里有 x=TH0*256+TL0

网友B:
楼主的程序很乱,可以先把其它程序屏蔽掉,只保留频率计的基本部分,调试正常后再逐渐加进其它程序。对于这种要求反应速度快的应用千万不要采用delay阻滞型延时。给你删减了,只保留频率计的基本部分供参考。另外指出楼主的程序与仿真图不符。

#include <reg52.h>//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后面用uchar替代无符号字符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后面用 uint替代无符号整形

uchar code led_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00,0x76,0x38};//数码管段码0~9,H,L
uchar code wela[]={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nsigned char dispbuf[6]={11,0,0,0,0,0}; //显示缓冲区,存放要显示的6个字符的段码值
unsigned int timecount; //中断1累计次数定义

bit flag; //1秒的标志
unsigned int x,y; //

void Init()
{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0自动重装模式
        TL0 = 0x06;                //250微秒@12.000MHz
        TH0 = 0x06;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IT0 = 1;    //下降沿触发
        EX0 = 1;    //开外部中断
}

void display(void) //显示
{
        static uchar i=0;//数码管的位置定义
        P0=0x00;
        P2=wela[i];
        P0=led_7[dispbuf[i]];
        i++;
        i%=6;
}

void main()//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i;
        Init();//初始化
        while(1)
        {
                if(flag)
                {
                        flag=0;
                        y=x;
                        x=0;
                        for(i=0;i<5;i++)
                        {
                                dispbuf[i+1]=y%10;//由低位到高位保存
                                y/=10;
                        }
                }
                display() ;        //显示
        }
}
void Interrupt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imecount++;
        if(timecount>=4000)
        {
                timecount=0;
                flag=1;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x++;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程序很乱,可以先把其它程序屏蔽掉,只保留频率计的基本部分,调试正常后再逐渐加进其它程序。对于这 ...

谢谢!程序的部分我看明白了,请问后面补充的程序与仿真图不符的情况是因为程序写了AT89c52而实际电路用了AT89C51吗,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C(2020-07-07):
用的什么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