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K1056技术手册与驱动程序下载

楼主(2020-06-05):
VK1056驱动程序,在STM32F103下可以运行,51单片机可以自己小改,后面附上封装和数据手册

#include "vk1056b.h"
#include "delay.h"

const u8 vk1056B_segtab[9]={14,15,16,17,18,19,20,21,22};
u8 vk1056B_addrbit=6;//驱动ic的ram地址线数A5-A0,
u8 vk1056B_segi,vk1056B_comi;
u8 vk1056B_dispram[14];//显示RAM buffer只使用低4位,bit0->com0,bit1->com1,bit2->com2,bit3->com3
u8 vk1056B_myram[4]={0x00,0x00,0x00,0x00};

/**
  * @brief  配置Vk1056B通信线GPIO.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Vk1056B_Lowlevel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GPIO_Pin_15;//通讯线电平不同,可设为开漏输出,1056B有内部上拉电?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通信线电平一样,可设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8;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Vk1056B_Init(void)
{
        Vk1056B_Lowlevel_Init();
        //基本配置
        WriteCommandVk1056B(OSC_OFF);                //00
        WriteCommandVk1056B(OSC_ON);                //01
        WriteCommandVk1056B(DISP_ON);                //03

        WriteCommandVk1056B(0x04);
        WriteCommandVk1056B(0x05);
        WriteCommandVk1056B(0x08);

        WriteCommandVk1056B(RC32K);     //18
        WriteCommandVk1056B(COM_1_3__4);//29

        WriteCommandVk1056B(0x80);

//        WriteCommandVk1056B(COM_1_3__3);vk1056B_maxcom=3;        //1/3bias 3com
//        WriteCommandVk1056B(COM_1_3__2);vk1056B_maxcom=2;        //1/3bias 2com
//        WriteCommandVk1056B(COM_1_2__4);vk1056B_maxcom=4;        //1/2bias 4com
//        WriteCommandVk1056B(COM_1_2__3);vk1056B_maxcom=3;        //1/2bias 3com
//        WriteCommandVk1056B(COM_1_2__2);vk1056B_maxcom=2;        //1/2bias 2com
        //上电默认配置(以下未用功能关闭降低功耗)
//        WriteCommandVk1056B(TIMER_DIS);
//        WriteCommandVk1056B(WDT_DIS);
//        WriteCommandVk1056B(BUZZ_OFF);
//        WriteCommandVk1056B(IRQ_DIS);
}
/**
  * @brief  Vk1056B clk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WriteClockVk1056B(void)
{
        WR=0;
        delay_us(10);
        WR=1;
        delay_us(10);
}
/**
  * @brief  Write Vk1056B Command
  * @param  FunctonCode->功能/命令码
  * @retval None
  */
void WriteCommandVk1056B(unsigned char FunctonCode) //写命令
{
        u8 Shift = 0x80;
        u8 i;

        CS=0;
        delay_us(5);

        DATA=1;
        WriteClockVk1056B();
        DATA=0;
        WriteClockVk1056B();
        DATA=0;
        WriteClockVk1056B();

        for(i = 0; i < 8; i++)
        {
         if(Shift & FunctonCode)         //与1000 0000
                DATA=1;
         else
                DATA=0;
         WriteClockVk1056B();
         Shift = Shift >> 1;
        }
        DATA=0;
        WriteClockVk1056B();        //发送一个 0 16xx中最后一位 X
        CS=1;
        delay_us(5);
        DATA=1;
}
/**
  * @brief  Write 1 data to Vk1056B
  * @param  Addr->写入ram的地址
  * @param  Databuf->写入ram的数据
  * @retval None
  */
void Write1DataVk1056B(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写数据
        unsigned char Shift;

        Shift = 0x20; //屏蔽高3位 只用5位  0010 0000

        CS=0;
        delay_us(5);
        DATA=1;
        WriteClockVk1056B();  //101
        DATA=0;
        WriteClockVk1056B();
        DATA=1;
        WriteClockVk1056B();

        for( i = 0; i < vk1056B_addrbit; i++) //6
        {
                if (Addr & Shift) //与0010 0000
                        DATA=1;
                else
                DATA=0;
                WriteClockVk1056B();
                Shift = Shift >> 1;
        }
  Shift = 0x01;
  for (i = 0; i < 4; i++)   //与0000 0001
        {

                if( Dat & Shift)
                        DATA=1;
           else
                DATA=0;
                WriteClockVk1056B();
                Shift = Shift << 1;
        }
        CS=1;
        delay_us(5);
        DATA=1;
}

/**
  * @brief  Write n data to Vk1056B
  * @param  Addr->写入ram的起始地址
  * @param  Databuf->写入ram的数据buffer
  * @param  Cnt->写入ram的数据个数
  * @retval None                             连续写模式
  */
void WritenDataVk1056B(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buf,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Shift;
        unsigned char dataval;

        CS=0;
        delay_us(5);

        DATA=1;
        WriteClockVk1056B();  //101
        DATA=0;
        WriteClockVk1056B();
        DATA=1;
        WriteClockVk1056B();

        Shift = 0x20;    //0010 0000
        for( i = 0; i < 6; i++)
        {
                if (Addr & Shift)
                        DATA=1;
                else
                        DATA=0;
                WriteClockVk1056B();
                Shift = Shift >> 1;
        }
        for (j = 0; j < Cnt; j++)
        {
                Shift = 0x01;
                dataval=*Databuf++;
                for (i = 0; i < 4; i++)
                {
                        if( dataval & Shift)
                                DATA=1;
                        else
                                DATA=0;
                        WriteClockVk1056B();
                        Shift = Shift << 1;
                }
        }
        CS=1;
        delay_us(5);
        DATA=1;
}
/**
  * @brief  lcd全显或全灭
  * @param  state=1->lcd全亮
  * @param  state=0->lcd全灭
  * @retval None
  */
void Vk1056B_DisAll(unsigned char sta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4;i++)
        {
                if(state==1)
                {
                        vk1056B_dispram[i]=0x0f;
                }
                else
                {
                        vk1056B_dispram[i]=0x00;
                }
        }
        WritenDataVk1056B(vk1056B_segtab[0],vk1056B_dispram,14);
}

//以下是根据段码屏厂家给出的表格做的,不同厂家资料程序不同,此处可以跳过不看了
//A显示
void Vk1056B_Display_A(u8 i)
{
        switch(i)
        {
                case 0:
                        Vk1056B_On(0,1);
                        Vk1056B_On(0,2);
                        Vk1056B_On(0,4);
                        Vk1056B_On(0,8);

                        Vk1056B_On(1,2);
                        Vk1056B_OFF(1,4);
                        Vk1056B_On(1,8);
                        break;
                case 1:
                        Vk1056B_OFF(0,1);
                        Vk1056B_OFF(0,2);
                        Vk1056B_OFF(0,4);
                        Vk1056B_OFF(0,8);

                        Vk1056B_On(1,2);
                        Vk1056B_OFF(1,4);
                        Vk1056B_On(1,8);
                        break;
                case 2:
                        Vk1056B_On(0,1);
                        Vk1056B_On(0,2);
                        Vk1056B_OFF(0,4);
                        Vk1056B_On(0,8);

                        Vk1056B_OFF(1,2);
                        Vk1056B_On(1,4);
                        Vk1056B_On(1,8);
                        break;
                case 3:
                        Vk1056B_On(0,1);
                        Vk1056B_OFF(0,2);
                        Vk1056B_OFF(0,4);
……………………

网友A(2021-05-05):
看官方的例程没看懂,看了这个就看懂了。就是那个连续写那个函数看不明白,官方的说明太含糊了。直接说连续发送数据不就得了,说的那么抽象。这个博主的一看就明白,点赞

网友B(2022-08-08):
一看就明白,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