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变容二极管间接调频电路,但是出来波形并不是调频信号

楼主:
你好,有技术大佬可以看下这个,用Multisim仿真,我是按照ppt上连接的,具体参数不会设计,比如l5电感不会设计,出来的波形是和载波一样的信号,我也不懂为什么,安利来说应该波形压缩系数不一的弹簧~在线等~~~~

这是ppt网址:https://wenku.baidu.com/view/b9d10cd9a1116c175f0e7cd184254b35eefd1a0e.html

网友A(2020-06-08):
你没有完整的电路  只是一个ppt文件怎么知道你的问题点? 模拟需要注意交流参数设置,你的输入波形需要确认是不是对的,然后再来看输出调节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