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下载时遇到的一个错误ERROR: Illegal assignment: IP_GENERATED_DEVICE_FAMILY...

楼主(2020-06-05):
Error (125091): Tcl error: ERROR: Illegal assignment: IP_GENERATED_DEVICE_FAMILY. Specify a legal assignment name
在Quartus上将工程下载到开发板上时出现这个错误,请问要怎么解决。

网友A:
Error (125091): Tcl error: ERROR: Illegal assignment: IP_GENERATED_DEVICE_FAMILY. Specify a legal assignment name也就是提示类似的错误,主要是ip核的错误,打开相应ip核的qip文件,删除其中对于版本和器件名称设定的那两句即可。

网友B(2020-10-18):
有没有图片

网友B:
有没有图片之类的,我这整完之后还是不行

网友C(2020-12-16):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图片之类的,我这整完之后还是不行

请问大佬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  求助!

网友D(2021-03-10):
IP版本不匹配导致的,用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打开ip再重新生成一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