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程序 两个灯一亮一灭,每按一下开关,两个灯的亮灭状态翻转

楼主(2020-06-05):
STM32F103设计电路,在GPIO C口,分别接有一个开关K1和两个指示灯LED1和LED2。两个灯一亮一灭,每按一下开关,两个灯的亮灭状态翻转

#include"stm32f10x.h"
/*pc5green,6red,10button*/
void LED_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5|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输出模式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KEY_Init(void)
{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GPIO相关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选择要控制的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0;
//设置GPIO引脚的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PU;//高电平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int i;
    LED_Init();
  KEY_Init();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5);//green亮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6,Bit_SET);//red灭
    while(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10))
            {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5,(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GPIO_Pin_5)));
                 for(i=0;i<500000;i++) { } ;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6,(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GPIO_Pin_6)));
                    for(i=0;i<500000;i++)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