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M32和GSM的家居系统设计程序+原理图+PCB资料分享

楼主(2020-06-05):
      本系统主要由如下几大模块构成:MQ-2烟雾传感器模块、人体红外传感器模块、温度传感器模块、1602显示模块和GSM通讯模块,系统的主控制器采用的是STM32F103芯片,功能强大,内部资源丰富。以上相关内容的资料都在附件中请自取,并且包含有本系统的程序框图,硬件原理图和系统总体程序。更多细节内容我就不做过多介绍,附件中的资料已经很丰富了,还请大家能够秉持一种学习的态度,我们一起进步。

有关黑币的扣除并非我设置,所以如果大家的黑币很紧张的话,建议大家从第一个开始下载,也可以像我一样分享资料获取黑币的方法。

以下的截图只是文件中的部分内容展示,具体内容还请大家自行下载学习。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请一定读懂程序!!!无论您出于什么目的,我都希望您能真正的弄懂这个程序,
比如板子如何与GSM模块建立的通讯,I/O口怎么配的(结合原理图看),ADC又如何调?为什么?等等问题)

文件MDK-ARM-->Project是家居系统的总程序(请提前下载好keil软件)

////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GPIOLIKE51.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ADC.h"
#include "iwdg.h"
#include "I2C.h"
#include "EXTI.h"

uchar table1[]="NOW:    %     C ";                                //液晶屏显示内容
uchar table2[]="SET:    %     C ";                                //液晶屏显示内容

#define BEEP BIT_ADDR(GPIOA_ODR_Addr,11)                    //蜂鸣器接口
#define STEAL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0)    //防盗模块接口

char Alarm_flag;                                                                                //温度发送短信标志位,=1表示已经发送,=0表示没有发送
char Smoke_Alarm;                                                                                //烟雾发送短信标志位,=1表示已经发送,=0表示没有发送
char Steal_Alarm;                                                                                //防盗发送短信标志位,=1表示已经发送,=0表示没有发送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等同于int a;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GPIOC APB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选中管脚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以上设结构体置应用到GPIO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选中管脚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以上设结构体置应用到GPIOB
}
/************************************检测各部分是否异常***********************************************************/

void Check(void)
{
        if(temperature>Set_temp)                //如果实际温度值大于设置值
        {
                if((temperature>0)&(temperature<100)) //温度在正常范围内才报警
                {
                        BEEP=1;                                                //启动蜂鸣器
                        if(Alarm_flag==0)                        //警报标志位为1时发送温度报警信息
                        {
                                Send_Message3();                //发送温度过高报警短信
                        }
                        Alarm_flag=1;                                //标志位置一,表示短信已经发送,避免重复发送短信
                }
        }
        if(temperature<=Set_temp)                //正常情况
        {
                Alarm_flag=0;                                //清除标志位,下次温度超过继续发送短信一次
        }

        if(Steal_flag==1)
        {
                if(STEAL==0)                                    //检测到人体
                {
                        BEEP=1;                                                //启动蜂鸣器
                        if(Steal_Alarm==0)                        //警报标志位为1时发送防盗报警信息
                        {
                                Send_Message2();
                        }
                        Steal_Alarm=1;                                //标志位置一,表示短信已经发送,避免重复发送短信
                }
        }
        if(STEAL==1)                                        //正常情况
        {
                Steal_Alarm=0;                                 //清除标志位,下次继续发送短信一次
        }

        if(Smoke>Set_smoke)                                 //检测到浓度超标
        {
                BEEP=1;                                                //启动蜂鸣器
                if(Smoke_Alarm==0)                        //警报标志位为1时发送烟雾报警信息
                {
                        Send_Message1();
                }
                Smoke_Alarm=1;                                //标志位置一,表示短信已经发送,避免重复发送短信
        }
        if(Smoke<=Set_smoke)                                //正常情况
        {
                Smoke_Alarm=0;                                 //清除标志位,下次温度超过继续发送短信一次
        }

        if((Smoke<=Set_smoke)&&(temperature<=Set_temp)&&(STEAL==1))
        {
                BEEP=0;                                                 //关闭蜂鸣器
        }
}
//=============================================================================
//文件名称:Delay
//功能概要:延时
//参数说明:nCount:延时长短
//函数返回:无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约3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5000;y>0;y--);
}

//=============================================================================
//文件名称:main
//功能概要:主函数
//参数说明:无
//函数返回:int
//=============================================================================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_LCD();
        GPIO_Configuration_USART();
        NVIC_Configuration();
        Set_ADC_Init();
        I2C_Init_Set();
        TIMER_Init();
        DS18B20_Init();
        temperature=DS18B20_Get_Temp();                                        //读取实时温度   第一次读取跳过85度
        LCD_Initinal();
        GPIO_Configuration_KEY();
        Set_temp=I2C_EE_BufferRead(EEPROM_ADDRESS1);        //读取对应地址的值
        Set_smoke=I2C_EE_BufferRead(EEPROM_ADDRESS2);        //读取对应地址的值

        Delay(40000);Delay(40000);
        GSM_Init();                                     //GSM初始化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1);                                        //显示内容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2);                                        //显示内容
        IWDG_Configuration();
        while (1)
        {
                Read_Message();
                KEY();
                if(Adjust==0)
                {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SET)                  //每0.5s读取一次温度
                        {
                                temperature=DS18B20_Get_Temp();                                        //读取实时温度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清除定时器中断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9,1,ADC_SampleTime_7Cycles5); //选取通道和采样周期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Smoke=0.000806*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10/14.7)*20-10;       //3.3V分4096份 ,每份约0.000806V, 硬件已被分压,除以10k/(10+4.7k)得出真实电压值(0-5V),
                                                                                //再根据y=20x(0代表0%,5V代表100%),10是校准值,是没有检测到烟雾时显示的值,确保在洁净空气中浓度值尽可能低
                                if(Smoke<0)                                     //数值低于0做0处理
                                Smoke=0;
                                Write_Value(6,Smoke);                                       //显示浓度值

                                if(Switch_flag==1)                                                           //防盗功能开启状态
                                {
                                        Count++;
                                        if(Count>=20)                              //启动定时器10s后开启功能
                                        {
                                                Count=0;
                                                Steal_flag=1;
                                        }
                                }
                        }
                        Write_Value(12,temperature);        //显示温度到LCD1602
                        Write_Value(0x40+12,Set_temp);  //显示设置温度

                        Write_Value(0x40+6,Set_smoke);  //显示设置温度
                }

        Check();
                IWDG_Feed();                        //10秒喂狗一次
        }
}

网友A(2022-05-20):
有没有大神能根据楼主提供的资料画1个仿真图用于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