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调压一直调试不通,MC34152接了12V电压

楼主(2020-06-06):
使用STC8系列单片机输出pwm通过驱动电路,但是一直调试不通,MC34152接了12V电压

网友A:
输出有脉冲吗? 脉冲调占空比了? 频率多少?有没有超出MOS管上限?

网友B:
先测量PWM输出是否正常,电压是否根据数据变化,能测占空比更好,测波形更好。

网友C:
确认一下IRF3205 G极的波形,看电压是否满足要求,再看输出占空比和频率,再根据实际问题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