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报了好多错主要在主函数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3 skipped

楼主(2020-06-06):
sj 22.c(69): warning C206: 'Read_Data':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sj 22.c(69): error C267: 'Read_Data':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sj 22.c(139):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3 skipped
sj 22.c(139):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BB skipped
sj 22.c(14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Format_DateTime'
sj 22.c(140):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3 skipped
sj 22.c(140):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BB skipped
sj 22.c(14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Format_DateTime'
sj 22.c(141):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3 skipped
sj 22.c(141):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BB skipped
sj 22.c(14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strcpy'
sj 22.c - 10 Error(s), 1 Warning(s).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DS1302与MCU接口
sbit I0=P1^0;//IO接口
sbit SCLK=P1^1;//时钟引脚
sbit RST=P1^2;//复位线引脚
//定义1602与单片机的接口
sbit RS=P2^0;//指令数据选择
sbit RW=P2^1;//接地,执行写操作
sbit EN=P2^2;//信号使能

uchar *WEEK[]=
{
        "SUN","MON","TUS","WEN","THU","FRI","SAT"
};
uchar LCD_DSY_BUFFER1[ ]={"DATA 00-00-00   "};
uchar LCD_DSY_BUFFER2[ ]={"TIME 00:00:00   "};
uchar DateTime[7];
/************延时i毫秒函数****************/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向DS1302写入1字节数据*********/
void Write_A_Byte_T0_DS1302(uchar x)
{
        uchar i;
        for(i=0;i<8;i++)
        {
                I0=x&0x01;SCLK=1;SCLK=0;
                x>>=1;     //x右移1位,高位补0
        }
}
/************向DS1302读出1字节数据*********/
uchar Get_A_Byte_FROM_DS1302()
{
        uchar i,b=0x00;
        for(i=0;i<8;i++)
        {
                b=b|_crol_((uchar)I0,i);
                SCLK=1;SCLK=0;
        }
        return b/16*10+b%16;
}
/************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先写命令字,后读数据*********/
uchar Read_Data_Data(uchar addr)
{
        uchar dat;
        RST=0;//复位
        SCLK=0;//时钟脉冲置0
        RST=1;//启动数据传送
        Write_A_Byte_T0_DS1302(addr);//写入地址命令字
        dat = Get_A_Byte_FROM_DS1302();//读出一个字节的数据
        SCLK=1;RST=0;
        return dat;
}
void GetTime()
{
        uchar i,addr=0x81;
        for(i=0;i<7;i++)
        {
                DateTime[i]=Read_Data(addr); addr+=2;
        }
}
/************读出LCD状态*********/
uchar Read_LCD_State()
{
        uchar state;
        RS=0;RW=1;EN=1;DelayMS(1);
        state=P0;
        EN = 0;DelayMS(1);
        return state;
}
/************LCD忙检查*********/
void LCD_Busy_Wait()
{
        while((Read_LCD_State()&0x80)==0x80);//读取忙标志BF,BF=1则一直等待
        DelayMS(5);
}
/************向LCD写数据*********/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
        LCD_Busy_Wait();//忙检测确保上一指令完成,也可用适当的延时替代此行
        RS=1;RW=0;EN=0;P0=dat;EN=1;DelayMS(1);EN=0;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
        LCD_Busy_Wait();
        RS=0;RW=0;EN=0;P0=cmd;EN=1;DelayMS(1);EN=0;
}
/************初始化LCD函数*********/
void Init_LCD()
{
        Write_LCD_Command(0x38);//8位数据接口,2行显示,5*7点阵字符
        DelayMS(1);//延时保证上一指令完成
        Write_LCD_Command(0x01);//清DDRAM和AC值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6);//数据读写操作画面不动,AC自动加1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c);//开显示,关光标和闪烁
        DelayMS(1);
}

void Set_LCD_P0S(uchar p)
{
        Write_LCD_Command(p|0x80);
}

void Display_LCD_String(uchar p,uchar *s)
{
        uchar i;
        Set_LCD_P0S(p);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s[i]);
                DelayMS(1);
        }
}
/************格式化日期时间函数*********/
void Format_DateTime(uchar d,uchar *a)
{
        a[0]=d/10+'0';
        a[1]=d%10+'0';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LCD();//初始化液晶
        while(1)
        {
                GetTime();//获取当前时间
                Format_DateTime(DateTime[6],LCD_DSY_BUFFER1+5);//通道号显示
                Format_DateTime(DateTime[4],LCD_DSY_BUFFER1+8);
                Format_DateTime(DateTime[3],LCD_DSY_BUFFER1+11);

                strcpy(LCD_DSY_BUFFER1+13,WEEK[DateTime[5]]);

                Format_DateTime(DateTime[2],LCD_DSY_BUFFER1+5);
                Format_DateTime(DateTime[1],LCD_DSY_BUFFER1+8);
                Format_DateTime(DateTime[0],LCD_DSY_BUFFER1+11);

                Display_LCD_String(0x00,LCD_DSY_BUFFER1);//液晶显示
                Display_LCD_String(0x40,LCD_DSY_BUFFER2);
        }
}

网友A:
uchar Read_Data_Data(uchar addr),此函数与 DateTime[i]=Read_Data(addr); addr+=2;这使用的函数名不一致;   GetTime();//获取当前时间
                Format_DateTime(DateTime[6],LCD_DSY_BUFFER1+5);//通道号显示
                Format_DateTime(DateTime[4],LCD_DSY_BUFFER1+8);
                Format_DateTime(DateTime[3],LCD_DSY_BUFFER1+11);

                strcpy(LCD_DSY_BUFFER1+13,WEEK[DateTime[5]]);

                Format_DateTime(DateTime[2],LCD_DSY_BUFFER1+5);
                Format_DateTime(DateTime[1],LCD_DSY_BUFFER1+8);
                Format_DateTime(DateTime[0],LCD_DSY_BUFFER1+11);
这里的分号用成了中文了,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A: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DS1302与MCU接口
sbit I0=P1^0;//IO接口
sbit SCLK=P1^1;//时钟引脚
sbit RST=P1^2;//复位线引脚
//定义1602与单片机的接口
sbit RS=P2^0;//指令数据选择
sbit RW=P2^1;//接地,执行写操作
sbit EN=P2^2;//信号使能

uchar *WEEK[]=
{
        "SUN","MON","TUS","WEN","THU","FRI","SAT"
};
uchar LCD_DSY_BUFFER1[ ]={"DATA 00-00-00   "};
uchar LCD_DSY_BUFFER2[ ]={"TIME 00:00:00   "};
uchar DateTime[7];
/************延时i毫秒函数****************/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向DS1302写入1字节数据*********/
void Write_A_Byte_T0_DS1302(uchar x)
{
        uchar i;
        for(i=0;i<8;i++)
        {
                I0=x&0x01;SCLK=1;SCLK=0;
                x>>=1;     //x右移1位,高位补0
        }
}
/************向DS1302读出1字节数据*********/
uchar Get_A_Byte_FROM_DS1302()
{
        uchar i,b=0x00;
        for(i=0;i<8;i++)
        {
                b=b|_crol_((uchar)I0,i);
                SCLK=1;SCLK=0;
        }
        return b/16*10+b%16;
}
/************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先写命令字,后读数据*********/
uchar Read_Data(uchar addr)
{
        uchar dat;
        RST=0;//复位
        SCLK=0;//时钟脉冲置0
        RST=1;//启动数据传送
        Write_A_Byte_T0_DS1302(addr);//写入地址命令字
        dat = Get_A_Byte_FROM_DS1302();//读出一个字节的数据
        SCLK=1;RST=0;
        return dat;
}
void GetTime()
{
        uchar i,addr=0x81;
        for(i=0;i<7;i++)
        {
                DateTime[i]=Read_Data(addr); addr+=2;
        }
}
/************读出LCD状态*********/
uchar Read_LCD_State()
{
        uchar state;
        RS=0;RW=1;EN=1;DelayMS(1);
        state=P0;
        EN = 0;DelayMS(1);
        return state;
}
/************LCD忙检查*********/
void LCD_Busy_Wait()
{
        while((Read_LCD_State()&0x80)==0x80);//读取忙标志BF,BF=1则一直等待
        DelayMS(5);
}
/************向LCD写数据*********/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
        LCD_Busy_Wait();//忙检测确保上一指令完成,也可用适当的延时替代此行
        RS=1;RW=0;EN=0;P0=dat;EN=1;DelayMS(1);EN=0;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
        LCD_Busy_Wait();
        RS=0;RW=0;EN=0;P0=cmd;EN=1;DelayMS(1);EN=0;
}
/************初始化LCD函数*********/
void Init_LCD()
{
        Write_LCD_Command(0x38);//8位数据接口,2行显示,5*7点阵字符
        DelayMS(1);//延时保证上一指令完成
        Write_LCD_Command(0x01);//清DDRAM和AC值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6);//数据读写操作画面不动,AC自动加1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c);//开显示,关光标和闪烁
        DelayMS(1);
}

void Set_LCD_P0S(uchar p)
{
        Write_LCD_Command(p|0x80);
}

void Display_LCD_String(uchar p,uchar *s)
{
        uchar i;
        Set_LCD_P0S(p);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s[i]);
                DelayMS(1);
        }
}
/************格式化日期时间函数*********/
void Format_DateTime(uchar d,uchar *a)
{
        a[0]=d/10+'0';
        a[1]=d%10+'0';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LCD();//初始化液晶
        while(1)
        {
                GetTime();//获取当前时间
                Format_DateTime(DateTime[6],LCD_DSY_BUFFER1+5);//通道号显示
                Format_DateTime(DateTime[4],LCD_DSY_BUFFER1+8);
                Format_DateTime(DateTime[3],LCD_DSY_BUFFER1+11);

                strcpy(LCD_DSY_BUFFER1+13,WEEK[DateTime[5]]);

                Format_DateTime(DateTime[2],LCD_DSY_BUFFER1+5);
                Format_DateTime(DateTime[1],LCD_DSY_BUFFER1+8);
                Format_DateTime(DateTime[0],LCD_DSY_BUFFER1+11);

                Display_LCD_String(0x00,LCD_DSY_BUFFER1);//液晶显示
                Display_LCD_String(0x40,LCD_DSY_BUFFER2);
        }
}

//给你改好了,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