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疑惑,怎么可以学习单片机程序编写啊?

楼主(2020-06-06):
是个单片机小白,布置课题不太懂咋写程序,想问哈,怎么可以学习程序编写啊

网友A:
看书,看视频,照着例子动手写,动手实验。

网友B:
先学好C语言,再看些单片机资料,一步步来不要急,不然坚持不下去

网友C:
先找一个教材,按照教材中的示例写一个单片机程序,现在一般是点亮一个led灯,成功之后,试试能不能改进一下这个程序,点亮两个led灯。

网友D:
先多模仿别人写的程序,然后再例子的基础上改一改

网友E:
先学习读懂别人程序,要是能读懂别人程序自己也就会写了。

网友F:
我也刚学,只要把书上的只是弄懂了完全ok

网友G:
51单片机,想学系统一点,扎实一点,可以看金沙滩手把手教你学单片机,只是想些课题,可以去B站搜索速成视频,懂了流程 看懂了代码的大概,然后做课题,网上搜代码,改,改的很艰辛,32推荐正点原子的视频

网友H:
看看单片机入门编程类的书本,哔哩哔哩也有很多视频

网友I:
到网上找课程,主要是下苦功夫,还要有一定的耐心

网友J:
要动手弄,别在这想,边弄边想,边弄边问,很多问题度娘里有现成答案。

网友K:
可以先从一些编程基础知识学起,51黑电子里面有很少学编程资料,可以下载下来学,有不懂可以问。

网友L:
推荐b站的十天学习单片机(郭天祥),虽然不怎么好,但是对于小白还是不错的,前期可以自己跟着写代码,然后自己买开发板动手,结合代码和实物学习效果会更好,郭天祥我这里有链接和课后习题答案。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看书,看视频,照着例子动手写,动手实验。

先掌握一门语言(C语言,汇编等),再入门单片机(51单片机)有书有学习机,再深入学习(STM32或者8050)

网友N:
看书,了解一些C语言基本技巧,然后就是看例子,看别人怎么谢,然后再在别人的基础上改进程序

网友O:
首先要多看:看书学基础,看方案学应用,多动:在开发板上多练习,软硬件结合,学基本应用,多用:学习做一个完整的项目,多硬件设计到软件编程,这一个过程走下来,基本能掌握了,后面就是经验积累了。

网友P:
先学一下c  可以去B站看单片机的教程

网友Q:
当初我学习单片机,按照书本上的仿真例子,一个个实验,一个个动手调试,单片机实训100例子,你值得拥有

网友R:
可以买本书看看,如果时间紧可以在网上看视频,自己再动手做做就行了

网友S:
看书 看视频,上培训

网友S:
看书看视频上培训

网友T:
学习单片机,最好在此之前有过学习其他的语言的经历,比如c,c++等,主要是形成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然后再买一本单片机的书,从硬件开始慢慢学,可以买一个单片机,试着做

网友U(2021-06-20):
看书,哔哩哔哩上也有很多视频

网友V:
先学C语言,了解单片机原理,多模仿,多尝试

网友W:
我大概暑假的时候入门51用了大概两周。看普中科技的单片机开发板配套视频教程学的(这个不算广告吧。。),主要从C51的层面讲怎么玩,我学起来的感受就是刚接触的时候挺难的,不过坚持两周过后回头看就很简单了。然后大二上学期刚好学了这门课,主要从汇编层面讲单片机,收获挺多的。感觉如果是为了应用,入门后多做做项目就可以提高了,当成工具来用无非就是拉拉电平开开中断算算定时器。如果要进一步提高建议看看《MCS-51单片机接口、原理及应用》(我们当时的教材),另一个新世界嗷。

网友X:
多在网上找些资料,多参考网上的一些资料

网友Y:
好家伙,一年前的帖子都给翻出来回复了

网友Z:
按照示例编写代码,设计更多应用程序。

网友AA:
最好是买一本单片机的课本,上面有许多程序,平时练习练习上面的程序,写程序需要大量练习的

网友AB:
可以看很多视频资源的呀,在某站上有很多优秀的资源和老师讲的都很好,希望你学有所成,一起加油吧

网友AC:
多练习练习程序才能更好地写程序

网友AC:
单片机,c,c++等都有通用的地方,可以形成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买一本单片机的书,从软件开始慢慢学,平时多练练程序。

网友AD:
首先,你要先学习一下c语言基础,然后可以找哔站上的教学视频进行学习,建议先从简单易上手的小程序上手。

网友AE:
学好C语言,看视频,自己做实验,总结

网友AF:
多看动手,一定要动手实践,光看还是不行的

网友AG:
建议去找些视频看,边看边练

网友AH:
大前提在不用低级编程语言——汇编语言,那么高级语言中C语言是必然的选择,所以写单片机程序的过程中补充C语言知识尤为重要,不会的给推荐一本入门书籍c premier plus(互联网上有),推荐编译器VS2019社区版或则mingw_w64。
后续应确认自己想用的是哪款单片机,单片机个人知道有8位51核,如STC生产的89和15啊。32位ARM的M0/M3/M4等,M3有如ST生产的STM32F103,M0有NXP的LP1114(不熟)。看看此单片机的技术手册,看看这类单片机对应的技术书籍。
再后续实操就是花点钱买想学的某种单片机的开发板吧,别人会送你一堆资料,助你学习,跟着走走看。
其他还有很多大点小点,不写啦,有心就多找找资料,想写好路很长,只能积跬步至千里。

网友AI:
学习好C语言,然后一部分一部分理解问题

网友AI:
学习好C语言,然后一部分一部分进行分析学习

网友AH:
引用 网友Y:
好家伙,一年前的帖子都给翻出来回复了

挖槽,还以为是21年6月初发的呢,真是瞎啦。

网友AJ:
先学C语言,然后去推荐去B站上看单片机的学习资源

网友AK:
可以照着实例一句一句代码理解,多看例子,买本单片机的书学一学

网友AL:
还是先从最简单的C语言开始学起吧,keil汇编的语言用C的。
其次就是单片机的相关教科书还是得看一看。
然后就是多学习大佬们的程序,从最简单的LED显示啊、滑动变阻器模拟热敏电阻啊之类的开始看,逐渐掌握小单元电路的设计。
还有就是bilibili是个好地方,有很多单片机的教程,值得学习。
共勉

网友AM:
本人比较推荐csdn

网友AN:
先找简单例子看,学得快。

网友AO:
要仔细阅读单片机的教材;硬件的基本组成必须要熟悉要理解,基本概念要清楚,单片机基本指令的寻址方式要弄懂,基本指令要掌握。 要购买自己的仿真器和烧写器,也可以自己动手做。 要自己设计开发试验电路板,学单片机必须要学会使用CAD电路设计。 只要坚持,是能学会的。也不是很难。

网友AP:
边学边模仿,比较好点

网友AQ:
在B站上找学习资源会好学一点,我之前没基础的时候也是看B站上的课一点一点弄得

网友AR:
B站上面一般都有教学视频,可以去看看,然后尝试自己编写程序。

网友AS:
汇编语言都是建立在C语言的基础上的,首先要学会C语言的基础

网友AT:
看某一个宝上有一大堆得开发板和教学视频,自己看视频,多想想为什么要这么写

网友AU:
b站观看51视频,配合买板子给的代码,多尝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