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NTC测温 智能电饭煲的程序思路 求帮助

楼主:
最近学51单片机NTC测温,想起智能电饭煲的测温元件不就是NTC吗,但网上智能电饭程序很少,那位大哥有智能电饭煲的程序思路,多谢

网友A(2020-06-06):
这年头老师出题不按网上现成有答案的搞真无趣

网友B:
难得有人不是问浇花红绿灯的了
电饭煲是用NTC来感应温度的
思路就是:加热到一定温度之后就进入慢火〉保温,最后按实际要求关机或者是一直保温
你去看一下米饭怎么煮就知道了

但我告诉,程序是不会有的,这个是商业机密,做这一行的,有一些是签了保密协议的,很神奇吧,我一开始听说这个也觉得很神奇:就一锅,还保密?整得跟造卫星一样,但事实就是这样的
我试过“美的”的电饭煲,它并不是一直以最大功率加热的,而是一下25%功率,一50%功率,然后停几秒又以100 %功率加热.......
所以,这个还是要你自己去真正实践了才知道的

网友B:
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些算法的介绍,但用的不是8051单片机,是合泰单片机

网友C:
智能家电这些,要有时间有经验的积累才能做的。厂家都是市场调查总结,和N次试验总结出来的。这些都是工厂宝贵的数据,所

网友C:
智能家电,这个是要经验和时间积累的。家电工厂是经过市场调查和N多次试验总结出来的宝贵数据,就像是祖传秘方,所以资料很少,不然竞争对手知道了就会仿制。开始进入正题,要做智能电饭煲,那你就要知道怎么做饭才好吃,要用多大的火?大火?中火?小火?要煮多久?这个都是要试验数据做成做饭的曲线的。太专业了,太复杂,那我们就做个简单的。通电加热,加的100度,继续加热加到130度饭熟,保温100度焖饭几分钟报警饭熟,进入保温模式,保温70度结束。这个是普通电饭锅的曲线(没有焖饭)。当然真正的智能电饭煲要考虑火力控制,大火,中火,小火,焖饭根据需要的米饭口感自动调节。有的还有副加热,模拟柴火烧饭。

网友D:
网上有电饭煲加热曲线图~~~~

网友E:
单片机模拟智能电饭锅加热过程 Proteus仿真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dpj-17380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