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的温度检测程序问题 好像是死循环了

楼主(2020-06-06):
依照老师的代码做了一个STM32F401的代码,在编译过程中是没有警告和问题的,但是运行仿真proteus8的时候会发现运行失败,问题在于Adc3_Init这个部分,好像是死循环了,大家可以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吗

//#include <reg51.h>                // 51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adc3.h"

#define LED1 PEout(12)
#define LED2 PEout(13)
#define LED3 PEout(14)
#define LED4 PEout(15)

/* 全局变量:所有函数均可使用 */
/*系统状态
        1        ---        环境数据获取
        2 --- 环境数据分析
        3 --- 数据存储状态
        4 --- 数据读取状态
*/
int sta = 1;

//配置LED的GPIO
void Init_LED(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对应组的时钟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 配置PE12.13.14.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2.硬件状态初始化(可有可无)
                /* LED状态初始为熄灭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LED4 = 1;
}

//配置按键的GPIO,外部中断模式
void Init_KEY_EXTI(void)
{
                /* 1.定义需要配置的结构体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信息结构体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外部中断信息结构体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结构体

                /* 2.使能对应组的时钟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 3.配置GPIO(PA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输入模式时不用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不用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上下拉选择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4.连接中断线 */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A, EXTI_PinSource0);

                /* 5.配置外部中断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重要!!! 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6.配置外部中断优先级(可不用配置这一步)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外部中断服务函数,触发条件(执行条件):按下按键,PA0产生了下降沿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 判断产生了中断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
                // 1.检测按下按键,修改闪烁间隔
                sta++;
                if(sta == 5)
                        sta = 1;

    /* 2.清除中断标志位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光敏电阻的GPIO配置
void LIGH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GPIOF时钟

  //先初始化ADC3通道7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PA1 通道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不带上下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

int main()
{
u8 temp,humi;

        // 1.硬件初始化代码(准备好硬件模块)
        Init_LED();                //LED初始化
        Init_KEY_EXTI();                //按键初始化
        Init_SysTick();
        DHT11_Init();
        LIGHT_Init();

        // 3.控制硬件,或获取硬件状态参数。
        while(1)
        {
                //状态1        ---        环境数据获取(黄色灯)
                if(sta == 1)
                {
                        DHT11_Read_Data(&temp, &humi);   //温度获取

                        LED3 = 0;
                        LED2 = 0;
                        LED4 = 0;
                  LED1 = ~LED1;
                        delay_ms(150);
                }
                //状态2 --- 环境数据分析(红色灯)
                else if(sta == 2)
                {

                        LED1 = 0;
                        LED3 = 0;
                        LED4 = 0;
                        LED2 = ~LED2;
                        delay_ms(150);

                }
                //状态3 --- 数据存储状态(绿色灯)
                else if(sta == 3)
                {
                        LED1 = 0;
                        LED2 = 0;
                        LED4 = 0;
                  LED3 = ~LED3;
                        delay_ms(150);
                }
                        else if(sta == 4)
                {
                        LED1 = 0;
                        LED2 = 0;
                        LED3 = 0;
                  LED4 = ~LED4;
                        delay_ms(150);
                }
        }
}

楼主:
这里是Adc3
#include "adc3.h"

//3õê¼»ˉADC
//ÕaàïÎòÃǽöòÔ1æÔòí¨μàÎaày
void  Adc3_Init(void)
{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3, ENABLE); //ê1ÄüADC3ê±Öó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3,ENABLE);          //ADC3¸′λ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3,DISABLE);        //¸′λ½áêø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àá¢Ä£ê½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ὸö2éÑù½×¶ÎÖ®¼äμÄÑó3ù5¸öê±Öó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DMAê§Äü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4;//Ô¤·ÖÆμ4·ÖÆμ¡£ADCCLK=PCLK2/4=84/4=21Mhz,ADCê±Öó×îoÃ2»òa3¬1y36Mhz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3õê¼»ˉ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12λÄ£ê½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Çé¨Ãèģ꽠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1رÕá¬Dø×a»»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½ûÖ1′¥·¢¼ì2a£¬ê1óÃèí¼t′¥·¢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óò¶ÔÆë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1¸ö×a»»Ôú1æÔòDòáDÖD ò2¾íêÇÖ»×a»»1æÔòDòáD1
  ADC_Init(ADC3, &ADC_InitStructure);//ADC3õê¼»ˉ

        ADC_Cmd(ADC3, ENABLE);//¿aÆôAD×a»»Æ÷
}
//»ñμÃADCÖμ
//ch:í¨μàÖμ 0~16 ADC_Channel_0~ADC_Channel_16
//·μ»ØÖμ:×a»»½á1û
u16 Get_Adc3(u8 ch)
{
                  //éèÖÃÖ¸¶¨ADCμÄ1æÔò×éí¨μ࣬ò»¸öDòáD£¬2éÑùê±¼ä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ch, 1,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        //ADC3,ADCí¨μà,480¸öÖüÆú,ìá¸ß2éÑùê±¼ä¿éòÔìá¸ß¾«è·¶è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3);                //ê1ÄüÖ¸¶¨μÄADC3μÄèí¼t×a»»Æô¶ˉ1|Äü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3, ADC_FLAG_EOC ));//μè′y×a»»½áêø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3);        //·μ»Ø×î½üò»′ÎADC31æÔò×éμÄ×a»»½á1û
}

网友A:
可能仿真软件出现了问题,可以放学习板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仿真软件出现了问题,可以放学习板试一下。

同一组做的人都是出现这个情况,学习板也不行,adc3的初始化好像是出问题的,但是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