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298n额定输出2a会不会烧电机啊?

楼主(2020-06-06):
用l298n和51单片机做了个pwm.调速  电机用的是7.2v 300ma的260电机  看l298n额定输出2a会不会烧电机啊

网友A:
负载电流取决于负载电阻和施加到负载的电压。 如果L298的电源电压约为7.2V,则负载电流约为300mA。

网友B:
l298n额定输出2a,是指l298n正常工作下的额定承受电流。就是l298n使用时最好不要超过2A。

网友C:
pwm先设置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298n额定输出2a,是指l298n正常工作下的额定承受电流。就是l298n使用时最好不要超过2A。

我用的12v供电然后1khz的占空比30%空载的时候用万用表测了500ma左右上负载会有问题吗。。

网友D:
pwm先设置低点,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l298n额定输出2a,是指l298n正常工作下的额定承受电流。就是l298n使用时最好不要超过2A。

我用的12v输入然后7805给单片机供电,pwm波调的30%测的电压是4v但是散热片发热严重烫手电机倒是不发热

网友E:
不会烧。298n额定输出2A,如果电机启动电流很大。可以使用MOS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