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芯片,求指点

楼主(2020-06-06):
哪位大佬指点下,有没有如图这样的ic??还是只能用两块ic分别去实现?#(泪)

网友A:
有卖网络转TTL的板子,232单片机本来就有

网友B:
用个2串口的单片机 2个串口分别接RS232转TTL和以太网转TTL不就行了 中间那芯片不需要啊

网友C:
要实时,还是用两块ic分别去实现比较好。

网友D:
用带两个串口的51单片机,一个作232,一个加485芯片只接收。

网友E:
CP2200以太,51单片机可以用串口,用电平转换芯片RS232芯片即可。
如果只是RJ45和RS232转换,不需额外的功能,还是直接买现成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卖网络转TTL的板子,232单片机本来就有

我想找一颗能兼容这两个功能的。但是网上几乎都是单一功能

网友F:
问题本身不明,是要一个芯片带有RS232+RJ45吗?

网友G:
可以购买板卡以在RS232和以太网之间进行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本身不明,是要一个芯片带有RS232+RJ45吗?

有这样的芯片嘛

楼主:
图里本质上还是进行的单独通信,一个时间里只存在一种通信。但是我想只用一颗芯片兼容这两种电平转换。

网友H:
目前没有这种芯片,因为RS232转换芯片已经很便宜了(小于1元),再者RS232也是淘汰的接口,以后越来越省,没人会再设计这种二合一芯片的。

网友I:
2串口的单片机 2个串口分别接RS232转TTL和以太网转TTL不就行了

网友J:
用个2串口的单片机 2个串口分别接RS232转TTL和以太网转T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