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数字温度计单片机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20-06-06):
#include "ds18b20.h"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i)
{
while( i-- );
}

//DS18B20初始化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1;
        Delay(8);    //稍做延时
  DQ=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1;         //拉高总线
  Delay(14);
  x=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for (i=8;i>0;i--)
        {
                DQ=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0;
                DQ=dat&0x01;
                Delay(5);
                DQ=1;
                dat>>=1;
  }
}

//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void Tmpchange(void)
{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

//读取温度值
u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Tmpchange();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高8位左移与低8位相或得到温度值
        tt=t*0.0625;                    //温度在寄存器中为12位 分辨率位0.0625°C
        t= tt*10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 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