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代码都没错,为什么Keil一直出现202错误?

楼主(2020-06-06):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uchartemp=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SCON=0x40;
PCON=0x00;
TR1=1;
P1=0xff;
while(1)
{
while(TI==0);
TI=0;
temp=P1;
SBUF=temp;
}
}

这是师傅发给我们的代码,我对了好几次了没打错啊,咋一直出现202错误?

楼主:
求大佬们帮我看看

网友A:
uchartemp=0;少一个空格,uchar temp=0;

网友B:
这一句 uchartemp=0; 应改为 uchar temp=0; , uchar与temp之间要有空格。

网友C:
uchartemp=0;
改成
uchar temp=0;

网友D:
uchartemp=0;这里有问题。
改为uchar temp=0;

楼主:
谢谢大佬们,可以了!!!

网友E:
刚开始学51单片机。代码里没有对单片机的引脚定义?代码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