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fpoint是什么意思 if( ifpoint == 1 ) dp = 1; else dp = 0又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6-06):
请问ifpoint是什么意思    if( ifpoint == 1 ) dp = 1;         else dp = 0又是什么意思

这是关于一个数码管的程序
感谢

网友A:
ifpoint是个变量名。
“ if( ifpoint == 1 ) dp = 1; else dp = 0 ”的意思,当 ifpoint 等于1时,dp等于1,否则dp等于0.

网友B:
是否(是否有点 等于 是)点亮 点 ;否则 不点亮 点

网友C:
ifpoint是一个随便取的变量名,取别的字母也可以。

网友D:
楼上的回贴是正解,就是判断一个数是不是带有小数,有小数要把“点”点亮了。建议你以后把代码上传全一点,我一开始都没看明白你这个dp是一个变量还是指某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