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锂电池充电如何改满电电压?

楼主(2020-06-06):
我有一组24串72V20AH的电动车铁锂电池组,最后一个电池鼓包,如果换一个电池配对非常困难。担心安全隐患,我想不要这个电池,也就是整体标称电压在69.8V左右即可,无非影响电机最大功率的发挥,车速减小一点而已。但是问题在于充电子的满电电压应该减少3.65V左右,原先是87.5左右,要改为83.85V左右,不知道这类铁锂充电电路是不是通板?能不改动取样电阻之类的改变满电电压?谢谢!

网友A:
改显示电量为满电电压,改取样电阻应该可以。但充电器不一定通用。

网友B:
还是换个电池好。少一个电池要少跑十几二十公里。因为电没放完,电车控制器就会低压过早保护了。